【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8、简单的功耗测试

楼主:
Ultra-low-power with FlexPowerControl

• 150 nA Shutdown mode (24 wake-up pins)
• 195 nA Standby mode (24 wake-up pins)
• 480 nA Standby mode with RTC
• 2 μA Stop 3 mode with 40-Kbyte SRAM
• 8.2 μA Stop 3 mode with 2.5-Mbyte SRAM
• 4.65 µA Stop 2 mode with 40-Kbyte SRAM
• 17.5 µA Stop 2 mode with 2.5-Mbyte SRAM
• 18.5 μA/MHz Run mode at 3.3 V

将万用表调制电流档,接在板子的IDD处,分别测试了正常RUN模式、Sleep模式、Stop模式、Standby模式下的电流情况

//BSP_LED_Init(LED1);

//HAL_PWR_EnterSLEE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LEEPENTRY_WFI);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160Mhz运行模式下LED1闪烁测量的电流值为7.62mA:

切换至sleep模式测量的电流值为:4.18mA;

切换至stop模式测量的电流值为:1.5uA;

切换至standby模式测量的电流值为:0.6uA;

网友A:
stop和standby之后,还有哪些外设可以监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op和standby之后,还有哪些外设可以监听吗?

stop模式有3种,RAM都保持着电,不同stop下保留的外设不同。比如stop2模式下ADC4、SPI3、IIC3都还保持着;

但standby模式下就把所有的外设都掉电了,SWD也进不去,只有RST、BOR, RTC, TAMP, IWDG和24 I/Os (WKUPx)可以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