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代码修改,使LCD12864能显示中文

楼主:
我是小白,现有一块带字库的LCD12864屏,外接ESP32、DHT11,能正常显示temp、humi及其值。
现在想把屏上第一行字符改成汉字“四川成都”,并将“temp”、“humi”分别换成汉字“温度”、“湿度”,但不知如何修改,
现附上代码求助,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time
from dht import DHT11
dht11=DHT11(Pin(27))
cs  = Pin(12,Pin.OUT)  # LCD12864采用的是串行数据传输方式
sid = Pin(18,Pin.OUT)
clk = Pin(19,Pin.OUT)
psb = Pin(13,Pin.OUT)
def Lcd12864_Write_Byte(byte):
    cs.value(1)
    for i in range(0,8,1):
        sid.value(1 if(byte<<i)&0x80 else 0)
        clk.value(0)
        clk.value(1)
    cs.value(0)
def Lcd12864_Write(cmd,data):
    Lcd12864_Write_Byte(cmd)
    Lcd12864_Write_Byte(data&0xf0)
    Lcd12864_Write_Byte((data<<4)&0xf0)
def Lcd12864_Init():
    psb.value(0)
    Lcd12864_Write(0xf8,0x30)
    Lcd12864_Write(0xf8,0x06)
    Lcd12864_Write(0xf8,0x0c)
    Lcd12864_Write(0xf8,0x01)
    Lcd12864_Write(0xf8,0x80)
def Lcd12864_Write_Text(addr,data):
    Lcd12864_Write(0xf8,addr)
    for i in range(len(data)):
        Lcd12864_Write(0xfa,ord(data[i]))
def DHT11_Read_Data():
    time.sleep(1)
    dht11.measure()
    temp = dht11.temperature()
    humi = dht11.humidity()
    Lcd12864_Write_Text(0x88,str("humi = %d%%"%humi))
    Lcd12864_Write_Text(0x98,str("temp = %.1f"%temp))
    time.sleep(2)
def main():
    Lcd12864_Init()
    Lcd12864_Write_Text(0x81,str("SC_CD_ZZ_XXX"))
    Lcd12864_Write_Text(0x90,str("----------------"))
    while True:
        DHT11_Read_Data()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网友:
建议单个汉字返送,不要以为可以发送一串汉字或词组,很头疼的!

网友:
如果需要通用,就要一个字库,通过字库获取汉字点阵进行显示。如果只是几个汉字,可以先取模,存放到文件或数组。

网友:
用汉字取模,然后发送,

网友:
自己弄就是取模,毕竟没有几个字

网友:
带字库的,你找找显示汉字的例程,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
就以把”temp“换成汉字“温度“为例,那又怎么修改原代码呢?烦请版主与各位高手再详细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