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噪/防干扰LCD显示液晶段码驱动VK2C21A/AA/B/BA/C/D适用于燃气表,瓦斯表,煤气表

楼主:
I²C 接口LCD 控制及驱动IC
型号:
VK2C21A:RAM 映射 20*4,16*8封装(SOP-28) LCD液晶显示驱动
VK2C21B:RAM 映射 16*4,12*8封装(SOP-24) LCD液晶显示驱动
VK2C21C:RAM 映射 12*4,8*8封装(SOP-20) LCD液晶显示驱动
VK2C21D:RAM 映射 8*4,4*8封装(NSOP-16) LCD液晶显示驱动
DICE(邦定COB)/COG(绑定玻璃用)
联 系 人:邱婷
Q Q:268 9802 003
联系手机:188 2366 8825
原厂直销,工程服务,技术支持,价格最具优势!
产品品牌:VINKA/永嘉微/永嘉微电
产品型号:VK2C21A/B/C/D/VK2C21AA/VK2C21BA
封装形式:SOP28/24/20、NSOP16、SSOP28、SSOP24(新增封装)
产品年份:新年份
原厂直销,样品免费,技术支持,价格优势。
概述:
VK2C21是一个点阵式存储映射的LCD驱动器,可支持最大80点(20SEGx4COM)或 者最大128点(16SEGx8COM)的LCD屏。单片机可通过I2C接口配置显示参数和读写显示数据,也可通过指令进入省电模式。其高抗干扰,低功耗的特性适用于水电气表以及工 控仪表类产品。
特点:
• 工作电压 2.4-5.5V
• 内置32 kHz RC振荡器
• 偏置电压(BIAS)可配置为1/3、1/4
• COM周期(DUTY)可配置为1/4、1/8
• 内置显示RAM为20x4位、16x8位
• 帧频可配置为80Hz、160Hz
• 省电模式(通过关显示和关振荡器进入)
• I2C通信接口
• 显示模式20x4、16x8
• 3种显示整体闪烁频率
• 软件配置LCD显示参数
• 读写显示数据地址自动加1
• VLCD脚提供LCD驱动电压源(<VDD)
• 内置16级LCD驱动电压调整电路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POR)
• 低功耗、高抗干扰
• VINKA85(VX)
• 188☞2366☞8825
• 封装:
SOP20 (300mil) (12.8mm x 7.5mm PP=1.27mm)
SOP24 (300mil) (15.4mm x 7.5mm PP=1.27mm)
SOP28 (300mil) (18.0mm x 7.5mm PP=1.27mm)
NSOP16 (150mil) (9.9mm x 3.9mm PP=1.27mm)
SSOP24L(150mil) (8.65mm x 3.9mm PP=0.635mm)
SSOP28L(150mil) (9.9mm x 3.9mm PP=0.635mm)
DICE裸片(邦定COB);COG(邦定玻璃)
LCD/LED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VK1024B 2.4V~5.2V 6seg*4com 6*3 6*2 偏置电压1/2 1/3 S0P16 省电模式
VK1056B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OP24 省电模式
VK1056C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4 省电模式
VK1072B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C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D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8 省电模式
VK1088B 2.4V~5.2V 22seg*4com 22*3 22*2 偏置电压1/2 1/3 QFN32(4*4mm PP=0.4mm)超小体积
VK1128C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QFN48 (5*5mm PP=0.35mm)超小体积
VK0192M 2.4V~5.2V 2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 省电模式
VK0256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B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C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52 省电模式
VK0384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1621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LQFP44(QFP44正方形)/LQFP48/SSOP48/SDI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2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LQFP48/LQFP52/LQFP64/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3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5 2.4V~5.2V 6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6 2.4V~5.2V 48seg*16com 偏置电压1/5 LQFP100/QFP100;DICE/DIE裸片(绑定COB) 省电模式
——————————————————————————————————————————————————
高抗干扰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1C21A 2.4~5.2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4线通讯接口 SSO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B 2.4~5.2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4线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C 2.4~5.2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LQFP4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D 2.4~5.2V 18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OP28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DA 2.4~5.2V 18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SOP28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E 2.4~5.2V 1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OP24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EA 2.4~5.2V 1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SOP24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
VK2C21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A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A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C 2.4~5.5V 12seg*4com 8*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D 2.4~5.5V 8seg*4com 4*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NSOP16;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A 2.4~5.5V 4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52;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B 2.4~5.5V 40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A 2.4~5.5V 56seg*4com 5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B 2.4~5.5V 36seg*8com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A 2.4~5.5V 72seg*4com 68*8 60*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8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B 2.4~5.5V 56seg*4com 52*8 44*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
超低功耗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L060 2.5~5.5V 15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076 2.5~5.5V 19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8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28 2.5~5.5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A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TSSOP48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B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QFN48(6*6超小体积) 超低功耗/抗干扰
——————————————————————————————————————————————————
静态显示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S118 2.4~5.2V 118seg*1com 偏置电压 --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VKS232 2.4~5.2V 116seg*2com 偏置电压1/1 1/2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LCD驱动、液晶显示IC、LCD显示、液晶显示、显示LCD、段码液晶屏驱动、LCD液晶显示、段码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芯片、LCD显示驱动IC、液晶驱动原厂、LCD屏驱动、液晶屏驱动、驱动LCD、驱动液晶、LCD驱动控制器、液晶显示驱动原厂、段码LCD驱动、液晶段码屏驱动、液晶显示驱动芯片、点阵式液晶显示驱动、点阵式液晶显示IC、液晶驱动IC、液晶驱动芯片、LCD芯片、液晶芯片、液晶驱动控制器、液晶IC、段码驱动显示IC、笔段式液晶驱动、LCD液晶显示驱动、液晶LCD显示驱动、段码屏驱动厂家、段码驱动IC、段码驱动芯片、段码屏显IC、LCD显示IC、笔段式LCD驱动、LCD显示芯片、段码屏显示IC、段码屏显示芯片、LCD段码液晶驱动、段码LCD液晶驱动、段码驱动原厂、液晶显示芯片、段式液晶驱动、段码显示IC、LCD液晶屏驱动、笔段LCD驱动、LCD段码屏驱动、液晶屏驱动IC、液晶屏驱动芯片、液晶段码LCD驱动、液晶LCD段码驱动、LCD驱动器、液晶驱动电路、LCD驱动IC、断码LCD驱动、段码屏驱动原厂、LCD驱动厂家、LCD屏驱动IC、点阵式LCD驱动、LCD屏驱动芯片、点阵段码屏驱动、点阵液晶屏驱动、段码液晶驱动芯片、段码屏驱动、LCD驱动原厂、LCD驱动芯片、LCD段码驱动、LCD液晶驱动、液晶驱动IC原厂、液晶显示驱动IC、点阵LCD驱动、段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液晶显示驱动、段码液晶驱动
——————————————————————————————————————————————————
——————————————————————————————————————————————————
内存映射的LED控制器及驱动器
VK16D32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
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SOP24 恒流驱动
VK16D33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
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OP28 恒流驱动
———————————————————————————————————————————————————
VK16K33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A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A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C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8*3 封装:SOP20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VK1640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28
VK1640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8
VK1640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12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4
VK165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0.3mA/50μA 按键:7*4 封装:SOP16/DIP16
VK1Q6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7*4 封装:QFN16
VK1651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4段7位 共阳驱动:7段4位 通讯接口:CLK/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7*1 封装:SOP16/DIP16
——————————————————————————————————————————————————
VK1637 3.0~5.5V 驱动点阵:48 共阴驱动: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6位 通讯接口:CLK/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 按键:8*2 封装:SOP20/DIP20
VK1616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7段4位 共阳驱动:4段7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16/DIP16 抗干扰能力强
VK1618 3.0~5.5V 驱动点阵:35/36/35/32 共阴驱动:5段7位;6段6位;7段5位;8段4位
共阳驱动:7段5位;6段6位;5段7位;4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5*1 封装:SOP18/DIP1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0B 3.0~5.5V 驱动点阵:48/45/40 共阴驱动:8段6位;9段5位;10段4位
共阳驱动:6段8位;5段9位;4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0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4 3.0~5.5V 驱动点阵:77/72/65/56 共阴驱动:11段7位;12段6位;13段5位;14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1位;6段12位;5段13位;4段14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4/DI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S68C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Q68D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QFN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6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4/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S38A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38 3.0~5.5V 驱动点阵:80 共阴驱动:10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DOU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LQFP44(QFP44正方形);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B 3.0~5.5V 驱动点阵:112 共阴驱动:14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4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2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C 3.0~5.5V 驱动点阵:120 共阴驱动:15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5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1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D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6932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LED驱动、LED屏驱动、数显驱动IC、LED芯片、LED驱动器、数码管显示驱动、LED显示驱动、LED数显驱动原厂、LED数显驱动芯片、LED驱动IC、点阵LED显示驱动、LED屏驱动IC、数显驱动芯片、数码管芯片、数码管驱动、数显屏驱动、数显IC、数显芯片、数显驱动、LED数显IC、数显驱动原厂、LED屏驱动芯片、LED数显驱动IC、LED数显驱动IC、LED驱动电路、数显LED屏驱动、LED数显屏驱动、LED显示屏驱动、LED数码管驱动、数显LED驱动、LED数显驱动、数码管显示IC、数码管显示芯片、数码管驱动芯片、LED显示驱动芯片、显示数码管驱动、LED控制电路、数显LED驱动芯片、数显LED驱动IC、LED驱动芯片、数码管显示屏驱动、数码管驱动原厂、LED驱动厂家、LED驱动原厂、LED数码驱动、LED数码屏驱动、LED数显芯片、数码管驱动IC、显示LED驱动、数码管LED驱动、LED显示IC、点阵数显驱动、点阵数码管驱动、点阵LED驱动、点阵数显驱动芯片、点阵数显驱动IC、点阵LED驱动芯片、点阵LED驱动IC、LED数显原厂、点阵数码管显示芯片、数码管驱动厂家、数显LED原厂
———————————————————————————————————————————————————
———————————————————————————————————————————————————
电容式触摸触控IC系列简介如下:
标准触控IC-电池供电系列:
VKD223E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0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DICE/DIE 裸片(绑定COB) 低功耗
VKD223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0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
VKD233DG/HG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低功耗
VKD233DB/H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
VKD233DH/HH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233DS/HS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长按16S复位
VKD233DR/HR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233DQ/HQ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SOT23-6 长按16S复位
VKD233DM/H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5.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开漏
输出(低有效)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SOT23-6 长按16S复位
——————————————————————————————————————————————————
VKD232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
输出(低有效)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104BR/CR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8 低功耗
VKD104BR-3H/VKD104CR-3H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8 低功耗
VKD104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DICE/DIE裸片(绑定COB)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BC/C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CB/S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抗干扰低功耗触控IC-高性价比系列
VK3601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4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01SS-1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3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三段调光/无极调光 封装:SOP8/DIP8
VK3602XS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8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
VK3602K/KA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8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
VK3603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ESOP8
VK3604A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4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SOP16
VK36E4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6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ESSOP10
VK36Q4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6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DFN10(3*3超小体积)
VK3606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9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
适用开关电源触摸IC系列
VK36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A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低功耗触摸IC-VK37XX系列
VK3702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2T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2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直接输出系列:
VK36N1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2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2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2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3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4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4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脉冲/BCD输出系列:
VK36N2P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0P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
VK36N3B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B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B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4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7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7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8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IIC输出系列:
VK36N4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7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7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8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9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9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10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11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1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2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2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3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3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4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4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5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5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6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6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7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7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1-8点高灵敏度抗干扰液体水位检测IC-VK36W系列
VK36W1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2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4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6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8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8 输出方式:I2C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测试环境:在一个玻璃容器外壁(玻璃1-5毫米不等),通过双面电子导热硅胶,把水位检测PCB直接贴在玻璃上面检测水位。
*VK36W水位检测系列是抗干扰能力强,穿透能力高的水位检测专用触摸芯片。拥有1-8个检测点,适合于多种应用段位检测。封装为SOT23-6,SOP8,SOP16/QFN16上电就能检测水位点是否有水,水从无水到有水,从有水到无水,都可以检测出来。检测时可以不接触到水(隔空)在水箱外面检测到水位,也可以用金属探针接触到水来检测水位。在高干扰或者AC开关电源的应用中也可以正常工作。
*应用于多种液体水位检测产品,检测缺水,水位,溢水等多种场景,例如:
1:智能马桶盖,抽水马桶,水蒸锅,净水机,空调扇,洗碗机,加湿器,咖啡机,饮水机,制冰机,鱼缸加热棒,浮水器,浴缸,洁具等家用家电系列
2:植物盆溢水,香薰机,负离子发生器,水位漏水溢水报警器等智能家居产品。
3:水杯,储水器等液位检测杯
4:空气净化器,加湿器,雾化器等环境净化设备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触摸触控芯片、触摸感应芯片、触摸检测芯片、触控感应芯片、触控检测芯片、电容式触摸芯片、电容式触控芯片、触摸芯片、触控芯片、单键触摸、单键触控、触摸触控IC、触摸感应IC、触摸检测IC、触控感应IC、触控检测IC、电容式触控IC、电容式触摸IC、触摸IC、触控IC、触摸按键、触摸调光、触控按键、触控调光、触控滑条、触摸滑条、专业触摸芯片、触摸方案、触摸感应芯片原厂、触摸感应方案原厂、触感触控方案原厂、触控触感方案原厂、电容式触控IC原厂、电容式触控IC原厂、触摸感应IC原厂、单键/单通道触摸芯片、2/两键触摸触控芯片;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键触摸芯片抗干扰水位检测、抗干扰液位检测、抗干扰液体检测、抗干扰水检IC、抗干扰水检芯片、水位检测芯片、水位检测IC、液位检测芯片、液位检测IC、液体检测芯片、液体检测IC、水位液位检测芯片、水位液位检测IC、液位水位检测芯片、液位水位检测IC
注:具体参数请以最新PDF为准,型号众多未能一一介绍,欢迎索取PDF/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