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一个2000V的高压脉冲?

楼主:
现在在测试一款LED灯的电磁兼容性能,我们老板要求测试一瞬间的2000V的高压通过该LED灯是否会损坏,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产生一个2000V的高压脉冲呢?

网友:
买一个高压模块,带使能,先测试短暂的使能能不能输出高压,能就再缩短使能时间,反复测试,直达达到你想要的“瞬间”

网友:
打火机里哪个 啪啪啪, 能产生2000V。

网友A:
你们老板是这个思路吗,还是你自己听了以后领会的,打个两千伏的静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老板是这个思路吗,还是你自己听了以后领会的,打个两千伏的静电?

老板要求的,他当时的思路大概是用MOS开关管来实现,我没试过不知道咋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老板是这个思路吗,还是你自己听了以后领会的,打个两千伏的静电?

我们这有一个耐压测试仪,是否可以用耐压测试仪产生高压,然后通过软件层面的控制做一个开关控制导通时间,做出一个自己想要的各种时间的高压脉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有一个耐压测试仪,是否可以用耐压测试仪产生高压,然后通过软件层面的控制做一个开关控制导通时间 ...

手里有条件就试试啊,我们在论坛里大多得到的也只是思路,还是得自己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要求的,他当时的思路大概是用MOS开关管来实现,我没试过不知道咋弄

MOS管能耐高压吗,不击穿吗

网友:
先查阅LED灯的电磁兼容性能标准文件,搞清楚标准中的要求再着手考虑你的测试项目与要求,否则很有可能走错了路。

网友:
你好  你需要的是高压脉冲电源 这个东西主要产生ns级别的上升沿高压,是个专用电源;当然也可以用静电枪 都是不便宜的东西,如果需要可以来聊聊

网友:
max电路 你搜下 用电容和开关管即可
或者 tesla线圈也可以

网友:
电蚊拍地是高电压的发生器

网友:
买个电蚊拍,用里面的高压电路,简单、价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