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从 Arm® Compiler 5 迁移到 Arm® Compiler 6》

楼主:
【前言】在阅读到此篇文章前,我使用AC5转到Ac6时经常遇到很多错误,不得不又转回去,今天早上在爱极术社区读到这篇文章,收获很大。特此转载过来。

在开始之前,建议先备份你的工程代码。

迁移条件

要使用 ARM Compiler 6,建议MDK的版本至少为:

MDK版本5.23或更高版本
MDK版本5.23提供两个编译器,分别是 ARM Compiler 5.06 和 ARM Compiler 6.6。
软件包也需要支持 ARM Compiler 6,以下是支持 ARM Compiler 6 的最低软件包版本:
Keil MDK-Middleware包: 版本7.4.0及以上
Keil ARM Compiler Support 包: 版本1.3.0及以上
ARM CMSIS 包: 版本5.0.1及以上

切换编译器

使用MDK打开工程。
选择 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from the menu。
点击 Target 选项卡,找到 ARM Compiler: 下拉列表。
设置ARM编译器为 Version 6 。
点击 OK 键确认更改。
切换后的ARM Compiler 6所有设置都为默认值。

设置警告级别

ARM Compiler 6 提供的警告级别比 ARM Compiler 5 多,如果你习惯 ARM Compiler 5 的警告级别,选择AC5-like Wamings。
可以通过在参数前面加上-Wno-来禁用特定诊断组的警告。
例如,通过选项-Wno-missing-noreturn禁用了–Wmissing-noreturn。
Misc Controls
在迁移的第一步中,建议将级别切换为“无警告”。 这将使您可以专注于错误消息。
解决所有错误信息后,选择AC5-like Wamings,设置-Wno-invalid-source-encoding选项:禁用源代码编码检测,因为LCD和打印信息有中文,编译器认为这些是无效编码。
如果想测试下代码是否规范,可以选择All wamings。

设置优化级别

选择-Os babanced级别,平衡代码大小和性能。
如果想代码执行速度快,可以选择-O2、-O3、-Ofast级别,优化性能(速度),优化依次提升,但生成的代码大小可能会变大。
如果想减少代码大小,可以选择-Os babanced、-Oz image size级别,代码大小优化依次提升。
比如我的工程,使用-Oz image size级别编译出的code大小为103026、使用-Os babanced级别编译出的code大小为115848字节、使用-O3级别编译出的code大小为160536。差别很大。
-O0级别没有做任何优化。注意ARM Compiler 5的-O0实际上是有优化的,所以ARM Compiler 6的-O1级别与ARM Compiler 5的-O0级别最为相似,都可以获取良好的调试体验,在调试阶段可以选用。

不兼容的语言扩展

主要是代码中的__align(x)、__packed、__weak等编译器扩展语言。解决方法是使用CMSIS定义的相关宏。

1.替换CMSIS头文件,这里使用的是5.6.0版本的CMSIS。
如果安装了较新的Keil,可以在路径.\Keil_v5\ARM\PACK\ARM\CMSIS目录中找到合适的CMSIS版本。
将.\Keil_v5\ARM\PACK\ARM\CMSIS\5.6.0\CMSIS\Core\Include内的文件替换到工程code_cm3.h所在的文件夹。
2.修改lwip协议栈的cc.h文件,因为lwip使用到了编译器的扩展语言,比如取消结构体的对齐优化、指定变量对齐方式等,这些扩展语言 ARM Compiler 5 和 ARM Compiler 6 并不相同。
在cc.h文件中引用CMSIS提供的cmsis_compiler.h文件,然后修改结构体封装与对齐宏代码为:

3.程序中使用了__packed、__align(n)、__inline、__weak的地方分别用CMSIS提供的宏__PACKED、__ALIGNED(n)、__INLINE、__WEAK代替。

4.如果使用ARM Compiler 5 时习惯使用typedef __packed struct {}X;句法,推荐改为CMSIS提供的宏句法:typedef __PACKED_STRUCT {}X;
当使用ARM Compiler 5 时会自动扩展为:typedef __packed struct {}X;
当使用ARM Compiler 6 时会自动扩展为:typedef struct __attribute__((packed)) {}X;
5.如果使用内联函数建议按照以下格式:

防止ARM Compiler 6在-O0、-O1级别设置下,链接时出现未定义符号的错误。(在这种优化级别下__INLINE可能并不会内联)

不兼容的语言扩展总结如下:

提示:可以使用uVision IDE的查找功能来查找上述关键字,然后做迁移处理。

内嵌汇编

ARM Compiler 6 完全改变了处理汇编代码的策略。 汇编语法现在兼容GNU风格而不是ARM风格。 汇编也是由C编译器完成, 无需单独的汇编器。 FreeRTOS的移植层由..\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3目录下的port.c和portmacro.h文件改为..\FreeRTOS\Source\portable\GCC\ARM_CM3目录下的port.c和portmacro.h文件。 这是因为这两个文件会涉及内嵌汇编。 自定义的内嵌汇编函数。

ARM Compiler 5:

ARM Compiler 6:(看了下帮助手册,也可以不使用汇编)

语法更严格 比如某个函数之前要对外开放,.c和.h中定义和声明都相同。后来在.c文件中将该函数定义为本地函数,使用static修饰,但.h中忘记删除也没有做相应修改。这种情况下,ARM Compiler 5 不会报错,ARM Compiler 6 会报错:

../file_name.c(10): error: static declaration of 'func_name' follows non-static declaration

2.如下代码:

ARM Compiler 5 不会报错,ARM Compiler 6 会报错:

../file_name.c(332): error: invalid suffix '-0x20' on integer constant

需要将代码改为:

优化问题

以下代码在 ARM Compiler 5 中,正常执行,但在 ARM Compiler 6 中,只要不是-O0级别,整个函数因为空循环问题,都被优化掉。也就是延时没有起作用。

所以当升级到 ARM Compiler 6 出现使用软延时的外设不工作,比如软件IIC出错、软件SPI出错、LCD黑屏等问题,可以检查是否有类似的代码。

需要改成:

Keil编译器保证__nop()必定会插入一个NOP指令,在这里可以阻止编译器优化。当然,延时的初始值也要做相应的调整。

编译时间和大小

-O0:Program Size: Code=200360 RO-data=20576 RW-data=96 ZI-data=76316
Build Time Elapsed: 00:00:25
-O1:Program Size: Code=119328 RO-data=16824 RW-data=96 ZI-data=76300
Build Time Elapsed: 00:00:25
-O2:Program Size: Code=153340 RO-data=17100 RW-data=96 ZI-data=76300
Build Time Elapsed: 00:00:26
-O3:Program Size: Code=162292 RO-data=17040 RW-data=96 ZI-data=76308
Build Time Elapsed: 00:00:27
-Ofast:Program Size: Code=161896 RO-data=17040 RW-data=96 ZI-data=76308
Build Time Elapsed: 00:00:26
-Os balanced:Program Size: Code=115628 RO-data=17048 RW-data=96 ZI-data=76300
Build Time Elapsed: 00:00:28
-Oz image size:Program Size: Code=103784 RO-data=17020 RW-data=96 ZI-data=76308
Build Time Elapsed: 00:00:25
-Oz image size LTO:Program Size: Code=85888 RO-data=17064 RW-data=40 ZI-data=75960
Build Time Elapsed: 00:00:32
与Compiler 5 对比(我的程序-可能不具有一般性):
-O2:Program Size: Code=94232 RO-data=16736 RW-data=540 ZI-data=75640
Build Time Elapsed: 00:00:16

参考文档

《Arm® Compiler Migration and Compatibility Guide》(内容详细)
《Migrate ARM Compiler 5 to ARM Compiler 6》 (AN298)

转载于从 Arm® Compiler 5 迁移到 Arm® Compiler 6 - 极术社区 - 连接开发者与智能计算生态 (aijishu.com)

作者:zhzht19861011
原文链接:https://freertos.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09803651

网友A:
我同事在使用AC6编译器之后遇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有些问题的现象跟文中的描述还是有关联,那既然AC5迁移到AC6会有这么多问题,那么切换成AC6是有哪些明显的优势值得这样去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同事在使用AC6编译器之后遇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有些问题的现象跟文中的描述还是有关联,那既然AC5迁移到 ...

AC5的编译速度是所有编译器里最慢的,所以他们才升级到AC6.

网友C:
前两天也一直在搞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也一直在搞这个问题

感谢版主大佬来捧场,我其实一直想转到vs code下面,还没有转过弯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C5的编译速度是所有编译器里最慢的,所以他们才升级到AC6.

按照文章中所描述的,在迁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AC6对于老旧代码的兼容性并不太好,即使在编译通过的情况下,选择不同的优化等级都能带来潜在的风险,在长期维护旧代码时有点不太能接受,我的keil都不敢随便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文章中所描述的,在迁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AC6对于老旧代码的兼容性并不太好,即使在编译通过的 ...

其实也就速度有点慢,代码量不多的话,无所谓,不过升级到AC6的也趋,现在好多公司都升级到了AC6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同事在使用AC6编译器之后遇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有些问题的现象跟文中的描述还是有关联,那既然AC5迁移到 ...

AC6 是clang,可以充分使用最新的东西。也就是不用自己再维护了。

原来的borland(卖了很多年,它换个名字还活着)也不做自己的编译器,转而使用cla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就速度有点慢,代码量不多的话,无所谓,不过升级到AC6的也趋,现在好多公司都升级到了AC6了。 ...

刚刚去百度了一下,进入keil官网查看AC6的更新历史,确实是很早的时候在14年发布了AC6.00,现在最新版本的是2020年发布的AC6.14,我才突然想起来在几年前我就有关注过,当时通过查看升级日志发现还在不断的修复BUG,所以就没有考虑使用了,一直都使用比较稳定的AC5,我这边的代码量都不大,电脑性能好的话,编译速度上还是很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AC6 是clang,可以充分使用最新的东西。也就是不用自己再维护了。 原来的borland(卖了很多年,它换个 ...

我刚去keil官网上查看了AC6的更新日志,发现已经趋于稳定了,修复BUG的信息很少了,后续新的项目中可以考虑切入使用,顺势而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去keil官网上查看了AC6的更新日志,发现已经趋于稳定了,修复BUG的信息很少了,后续新的项目中可以考 ...

大佬果然付之行动呀,期待使用AC6,能帮助的代码更上一个台阶!

网友:
我记得官网上说的大概意思是因为AC6的语言比AC5 的先进,所以编绎器的效率更高,同时代码编绎出来的结果,效率也更高,所以建议大家用AC6.

我也有用AC6编绎的东东(国产有几个MCU的官网驱动代码和库,默认就是用的AC6),常规使用看不出差别。

网友E:
楼主开始研究编译器的优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开始研究编译器的优劣了。

我是在应用中,有些厂家用AC5,有些用AC6,转换中有些厂家的产品会报一堆的错误,以前是用到才找答案,昨天看到这个文章,想着转过来,以后方便找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开始研究编译器的优劣了。

这几天在看ARM-CORTEX M0权威,也有看到AC6的知识,可能AC5要被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同事在使用AC6编译器之后遇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有些问题的现象跟文中的描述还是有关联,那既然AC5迁移到 ...

会发现AC6更GCC的有些内容会相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在看ARM-CORTEX M0权威,也有看到AC6的知识,可能AC5要被替换了。

不是可能,是已经在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