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里讨论不可开交,这个设计到底该怎么理解

楼主:
群里一个老哥说,家里装修,那边人介绍公牛新的设计面板错开为的是两个插头一同工作,

老哥回复说这种就是火灾隐患,容易过载。 结果被讥讽,不懂啥的。 自然不愉快了,来群里找我们聊。

我个人意见,起初插头紧凑设计就是考虑到负载问题,故意不让能够一起使用(好像是,待坛友老师确定)。

但是考虑到现在工艺材料进步是不带载能力上来了,这个会不会是很合理的,特来请教请教大家

网友:
图片掉了

网友:
感觉看上去不协调,有强迫症的可能不喜欢。

网友:
原先的也是插两脚的,就不能插三脚的,可是插排上可以,所以一直也想不明白,墙插上设计了2座、3座,又不让同时用,还是不会用。

网友:
2孔3孔对齐应该没想那么多吧,只是方便零线和火线的铜排对齐,好加工。5孔面板本来就是为了方便的,毕竟谁也预料不到将来会插啥。3孔上差的负载很少能跑满10A,单是2孔的设备撑死了也就三五百瓦。

如果要说道安全,如果你插座安排少了,大部分都会接个插排出来吧,少的3位,多的16位,这个反而更危险,我记得插排上一般写的都是最大2500W。

网友:
我的理解是。

群里一个老哥说,家里装修,那边人介绍公牛新的设计面板错开为的是两个插头一同工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老哥回复说这种就是火灾隐患,容易过载。 --------这个说法是错的。

我个人意见,起初插头紧凑设计就是考虑到负载问题,故意不让能够一起使用-------当初应该是考虑成本问题,而不是负载问题。负载的大小是看电流,而不是看有几个插头。

面板的图片里有明确说明是10A电流,要是2,3孔复合的就是电流不能超过10A,要是错开的就是2个负载加一起不能超过10A。

网友:
老哥回复说这种就是火灾隐患,容易过载。---------为什么说他这个说法是错的呢,如果孔越多越容易过载越容易火灾,那插排比这个2孔面板的孔多很多,是不是更容易过载和火灾啊。

网友:
5孔面板应该是为了能适配更多插头,这个主要看后边的电源线,插排接口更多

网友:
墙上的插头如果经常插拔最好引出一个插座排。比如家里的电视柜前面,沙发边上,电脑边上。

都不建议直接在墙上插来插去。容易坏。坏了还不好更换。要断电,还有墙里面的线扭多了容易坏。相对插座更换成本高。

至于一个插座上插几个和一个排插上插几个电器。性质应该差不多吧。

稍大功率电器 尽量离人断电,防止火灾!

网友:
用脚投票,我几年前在换插座时就全换了错开的。

甚至有2个16A的空调插座也换成了5孔的,在上面可以接个AP和智能音箱等小功率设备。

小设备放在空调室内机上面,不占地方,外面直接也看不到,效果还好得很。

至少功率超,3孔接出插线板,后面再接一堆难道就不会超?

至于美观?买自己喜欢的就好。

网友:
不符合国标吧

国家有标准强制执行的

网友:
这种公牛和错位5孔座,应该属于正常的,符合国标

网友A:
确实为标准产品,但是不好看,现在电器功率大,和插座没啥关系吧,我家装的时候我要求所有线全是16A,结果装修公司为省钱没给我整

网友:
2脚和3脚插座做在一起,名义上是说为了防止过载,实际上是为了让人多买几个插座,他们好赚更多的钱。真要防止过载,加保护电路才是正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为标准产品,但是不好看,现在电器功率大,和插座没啥关系吧,我家装的时候我要求所有线全是16A,结果 ...

16A是2.5平方线?

网友:
大功率的家电就那么几个,基本不会出现过载的情况。

其实这种错开的似乎多插不了,我家里一部分错开的一部分是正的,用的没啥感觉不同。

网友:
大功率的家电就那么几个,基本不会出现过载的情况。

其实这种错开的似乎多插不了,我家里一部分错开的一部分是正的,用的没啥感觉不同。

是的,感觉日常使用没啥区别,但是好像是说错开的还是个专利来着

网友:
10A标准是国标制定的游戏规则而已,仅仅如此,如果按照标准要求,15A的插座,那个脚位间距要求要宽一些,这样目前90%通用的电器插头都不兼容了,目前也就空调等大功率设备是用的15A的插头,常见的电器都是10A的插头。为了市场,你觉得是做90%还是10%?

说过载的问题,这个不知道从何说起,以前的老电表,额定负载电流都是最大10A的,现在的新电表,普通家庭好像也才是16A的。电表都限额了,你插座再大,不一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感觉日常使用没啥区别,但是好像是说错开的还是个专利来着

那我看很多厂商的插座都有错开的。

网友:
我真是笑死了,这个表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