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
目前反馈震荡 问题无法解决?求帮助

网友:
电路图不带一个吗?这点信息回答不了

网友:
带纯阻性负载试试?

网友A:
不好意思 图没上传成功 这个电路反馈回路放大了20倍 反馈到运放负向端 目前发现反馈回路震荡的厉害 输出完全不稳定 有一个自激 是不是反馈回路不稳定的原因?求解 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图没上传成功 这个电路反馈回路放大了20倍 反馈到运放负向端 目前发现反馈回路震荡的厉害 输出完 ...

实际中有没有R39,搞不清楚这个电阻干嘛用?去掉这个电阻,电路没看出来还有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际中有没有R39,搞不清楚这个电阻干嘛用?去掉这个电阻,电路没看出来还有什么。

谢谢你的帮助 实际电路中R39是用来调整极点的位置  参考设计为AN-968的配置 实际电路电阻未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 实际电路中R39是用来调整极点的位置  参考设计为AN-968的配置 实际电路电阻未焊接&nbs ...

下午将会对你所说的加入个积分电路试下 目前就是反馈的环路增益还需要改吗 我需要计算一下

网友C:
看着像Howland恒流源,但是不知道为啥R39和R40连到了一起

网友B:
这个恒流源是U1.1的3脚给基准,反馈回路是采样电阻的电压放大后,保证U1.1的2、3脚电压相等,由R7右侧R3一半来确定电流的。这个块多了R39,然后在R40处又放大了,觉得调试时,先去掉R39,R40调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Howland恒流源,但是不知道为啥R39和R40连到了一起

谢谢你的解答 有一点不同 我加了一个NM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恒流源是U1.1的3脚给基准,反馈回路是采样电阻的电压放大后,保证U1.1的2、3脚电压相等,由R7右侧R3 ...

晚上调试了会 反馈电容从1、20、22、33、66pf 都不行 有一个80KHZ左右的震荡 明天接着调 看看调整C6 有没有效果 G级电阻目前是10欧姆 看是不是隔离电阻应该走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晚上调试了会 反馈电容从1、20、22、33、66pf 都不行 有一个80KHZ左右的震荡 明天接着调 看看调整C6 有没 ...

我的MOS管的直流特性曲线是21S 当运放的的增益为10的时候 其闭环带宽为200KHZ  但是运放的GBW才1MHZ 是不是带宽太小了 运放?

网友B:
我始终觉得你应该从简单的来,第一,你这个有没有MOS都不是霍兰德电流源,毕竟霍兰德电流源都是从电流设置电阻上下端,取电压差,来等于同向输入的基准,你这个就是个电压跟随器,只不过电阻是固定的。

另外,你在看看看你的反馈环路,去掉不必要的器件。R39、R40、C1。尽量把增益放在U1.2上,你确定不了C1与R12的极点(零点)位置,先不加。

网友D:
正负反馈不是对立的关系。简单说,不是说负反馈,就是非得严格反相180°,所以这中间反馈的信号是有一个区间的,也可以多路反馈信号叠加,你可能看到某一路信号是正反馈回来,另一路是负反馈回来,这时候单纯的考虑正+负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呢,不是一句话能讲清的,具体的电路具体分析。单纯的定性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始终觉得你应该从简单的来,第一,你这个有没有MOS都不是霍兰德电流源,毕竟霍兰德电流源都是从电流设 ...

好的 谢谢你的回复 我今天调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负反馈不是对立的关系。简单说,不是说负反馈,就是非得严格反相180°,所以这中间反馈的信号是有一个区 ...

谢谢你的回答!那能不能建立在小信号模型上进行定性分析?不然调试起来不知道如何入手 求解答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 有一点不同 我加了一个NMOS

还是觉得你这个howland结构不对,你这R39和R40正负反馈加在同一个点上了,你要可设置增益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图。链接也给你附上
https://www.ti.com.cn/cn/lit/an/zhcab96a/zhcab96a.pdf?ts=1710899062237&ref_url=https%253A%252F%252Fwww.ti.com.cn%252Fsitesearch%252Fzh-cn%252Fdocs%252Funiversalsearch.tsp%253FlangPref%253Dzh-CN%2526searchTerm%253D%25EF%25BD%2588%25EF%25BD%258F%25EF%25BD%2597%25EF%25BD%258C%25EF%25BD%2581%25EF%25BD%258E%25EF%25BD%2584%2526nr%253D556

网友C:
1、你都±12V供电了,为什么不直接找个输出电流大一点的芯片,还要加三极管增加电路复杂度。

2、我记得Howland电路同时引入正负反馈的前提是正反馈量要比负反馈小一点才能保持电路稳定性,你这个正负反馈都加在同一个点了怎么保证这个条件呢?我之前大学的时候也有做过这个结构的恒流源,建议楼主好好分析一下正负反馈的大小是否符合Howland工作的前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始终觉得你应该从简单的来,第一,你这个有没有MOS都不是霍兰德电流源,毕竟霍兰德电流源都是从电流设 ...

谢谢你的解答 我今天调试出来了 这竟然和Vds两端电压大小有关系 VDS电压要很小 在1V以下 而且加入了PI 增大的环路的相角裕度 计算之后发现VDS < Vgs - Vth 是不是要在可变电阻区这才不会产生震荡?这调节VDS对调节环路哪方面起了作用?求解惑? 谢谢你的帮助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你都±12V供电了,为什么不直接找个输出电流大一点的芯片,还要加三极管增加电路复杂度。 2、 ...

我仔细分析了下howland电路 其电路输出电流能力太小mA级别 对于我的需求太小了  我正反馈的电阻R39实际未加入    没有正反馈 纯负反馈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仔细分析了下howland电路 其电路输出电流能力太小mA级别 对于我的需求太小了  我正反馈的电阻R39 ...

你要输出多大的电流呢?负反馈电路也震荡了吗?

网友B:
改版后的结果

你说的VDS的原因,我不大理解,恒流源即使是稳定的,也有一个驱动范围,你输入电源VDD下面的D右侧,是你的负载吧,负载电压+调整管的VDS+恒流设置的哪个R3电阻电压,等于电源电压,你也会算吧。

另外,这个电路去掉R39、R40、C1后,本身没什么大问题(这个电路结构我也用过,也是恒流1.5A,难处理的在R7位置,输出电流随DAC信号线性增长,但是在不同的负载下,斜率不一样,这个我也没想清楚原因真正原因,改了一半后,才保证斜率不变。如下图

另外,你调整到稳定是去了那些件,还是改变参数,为什么这么做你先琢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输出多大的电流呢?负反馈电路也震荡了吗?

谢谢你的回复 我输出电流的能力在1.5A左右 负反馈电路通过R36和C6的补偿达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目前应该是没有震荡 但是随着调整管VDS两端电压的变化 其环路会不稳定 这点不太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版后的结果   你说的VDS的原因,我不大理解,恒流源即使是稳定的,也有一个驱 ...

我的想法是 我去掉了C1、R40、R39 改变了C6的值 我是认为是加了一个补偿电容 牺牲带宽的方式加大了其相位裕度 但是我用的运放我看了是单位稳定增益的运放 所以放大20倍也可以补偿的回来?但是我调整过程中 确实发现调整负载电压 其实就是改变了调整管VDS两端的电压,VDS两端电压变大就会不稳定 是不是VDS和MOS管的正向传输特性Gfs有关 相当于改变了VDS影响了Gfs 从而影响了其整体负反馈的增益?我的理解是这样  有什么不对多多指正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版后的结果   你说的VDS的原因,我不大理解,恒流源即使是稳定的,也有一个驱 ...

你是纯阻性负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 我去掉了C1、R40、R39 改变了C6的值 我是认为是加了一个补偿电容 牺牲带宽的方式加大了其相位 ...

你用的是双运放,参数一样,你反馈回路那一半增益20,闭环带宽会小于你的单位增益带宽,也就是高频反馈量变大,积分器是把另一半带宽和增益降低的,让你20倍增益的反馈开始降低的部分以前和U1.1的相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纯阻性负载吗?

不知道,我是测试时用电阻做负载的,实际是一个类似电机的东西,没实际用过。只是测试完了。

测试时,用阻性的,方便调试,也能暴露问题,凡事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