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器DIY】讨论布局

楼主:
如果有其它外壳或用3D打印外壳的网友,可以按自己想法设计。

我预备用一个透明磨砂的塑料笔盒做外壳(也是想省事,偷点懒),布局就围绕这个考虑。笔盒分两格,左边小的放MCU和OLED,右边大的放三个快充模块和其它元件。

电流传感器预备将比较高的连接器拆掉,这样就可以放到快充模块下面去。

220V电源线从后面穿孔进来。

风扇是可选的,不一定装,但是先把位置留出来。

网友A:
弄个3D打印多好的,这样又美观又稳固,安全性也会大大的提高

网友:
这设计可以哦,我手头上有一些这样的盒子。昨天回来了一个12V的电源,找找看有没有12转5伏的。

网友B:
用亚克力板做是不是B格高一点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弄个3D打印多好的,这样又美观又稳固,安全性也会大大的提高

3D打印可以,只是我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亚克力板做是不是B格高一点儿

亚克力也是一种可行方式。用这个主要是考虑成本了,这个只要2元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D打印可以,只是我没有。

东西大不?我有3D打印机,你给我结构图纸,我给你打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D打印可以,只是我没有。

150*150以内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楼主辛苦啊,条件限制发挥。

网友E:
这样布局没啥问题,到时候再拿黑色笔把壳涂黑,可能会更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大不?我有3D打印机,你给我结构图纸,我给你打一套

还没有,先用这个做一版,看看布局怎样比较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辛苦啊,条件限制发挥。

这样DIY其实更有乐趣,思维不受限制,太正式了反而没那么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布局没啥问题,到时候再拿黑色笔把壳涂黑,可能会更高级。

下次可以3D打印或者换个盒子,喷漆也可以。

网友:
大概尺寸我毛估估了哈 闲了画个3d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DIY其实更有乐趣,思维不受限制,太正式了反而没那么好玩了。

有道理,关键是DIY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