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耐心的看完各种规范、标准

楼主:
平时遇到一些奇怪的硬件问题,在网上找答案经过一番抽丝剥茧之后总能追溯到各种规范文档,比如主板启动的时候偶尔会检测不到PCIE卡,但是大多数时候是可以的,百思不得其解,又是测时钟又是测电压,没发现异常。最后偶然看到一个帖子提到:The PCI Express ...... 100 ms after the power good .... link train no more than 20 ms .....   原来就是这样一个细节,PCIE卡必须要在电源就绪之后的100毫秒内就绪,才能正常和主板的PICE接口通信并且正常枚举,过时不候。

这个实在是太刁钻了,理论上来说如果不详细看这些标准,就会被坑,但是如果详细的看标准,那标准文档有几百页、上千页,效率又很低

网友A:
看完各种规范、标准个人感觉不太可能,我觉得只能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提前把文档各种细节都吃透,除非项目节点给的比较宽松,不然只能急得抓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各种规范、标准个人感觉不太可能,我觉得只能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提前把文档各种细节都吃透,除非项 ...

最终还是回归到经验,看谁踩坑多

网友:
我感觉吧,看是对这产品的深入还是不深入,比如需要经常搞的,就深入啃一下,如果用得不多,关键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呀。

网友B:
看了这个标准还有下个标准,这种更侧重经验和知识盲区,我之前做了一个飞思卡尔的A7板子,没用到片内ADC,就没处理,直接悬空了,但是用到触摸屏了,结果触摸不管用,光标漂漂,查了一天才知道触摸定位的X、Y轴需要用到ADC的基准来判断各点电平来定位,这种事没做过很难知道,还是经验和知识储备的问题,标准浩如烟海,看不完,看了也不一定用上,现用现找吧

网友C:
据说有很多ai可以帮助阅读了,把pdf喂进去,它可以帮你总结出来。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罚钱+发钱,效果特别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个标准还有下个标准,这种更侧重经验和知识盲区,我之前做了一个飞思卡尔的A7板子,没用到片内ADC, ...

电阻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有很多ai可以帮助阅读了,把pdf喂进去,它可以帮你总结出来。

有道理!学到了,哈哈!

网友:
看完头都炸了

网友:
熟读各种规范标准,规范标准是最佳行业参考书,共勉,祝顺利@!

网友:
只能骑驴找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