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芯片/EEPROM损坏有哪些防护措施?

楼主:
加密芯片/EEPROM损坏有哪些防护措施?

主板通过1.2M长的航空线连接到手柄板子,现在遇到手柄/探头加密芯片11AA010T-I/TT(实际上就是EEPROM)丢数据或者损坏,数据收发脚IO+是否需要加滤波电容?能不能加滤波电容?波特率是115200,供电是5V;类似的像IIC的SDA、SCK脚,串口的TX、RX都是不能加滤波电容的吧?一般都是串接一个小阻值的电阻?类似这种加密芯片/EEPROM损坏有哪些防护措施?(主板有一个升压输出是DC100-200V,不过离得比较远,也有做磁珠单点接地处理,并没有直接共地)

网友A:
芯片损坏?加密芯片是怎么供电的。

网友:
通信脚可以加TVS

网友:
EEPROM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是指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是一种掉电后数据不丢失的存储芯片。 EEPROM 可以在电脑上或专用设备上擦除已有信息,重新编程。一般用在即插即用。

网友:
主要是考虑ESD防静电吧。加这类的二极管之类的。 485通信有的还要加放电管 防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损坏?加密芯片是怎么供电的。

主板5V过去

网友:
如何选型呢  这个TVS元件

网友:
如果加密芯片设计没问题,估计电路板设计有问题。这种感觉像是物理损坏,看看是不是使用环境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