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G用jlink能连接上下载上位机也能加载程序,就是每次烧录的时候会弹出这...

楼主:
GD32F103VG用jlink能连接上下载上位机也能加载程序,就是每次烧录的时候会弹出这个页面,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用的上位机版本是J-Flash V6.80d

网友A:
烧录过程提示这个,还是烧录结束后提示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录过程提示这个,还是烧录结束后提示这个?

烧录中途  40%的时候

网友:
空间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烧录中途  40%的时候

芯片确保是真的吗?感觉有点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确保是真的吗?感觉有点奇怪。

是真的  错不了  是很奇怪

网友:
不可能啊

网友C:
空间不够,8010000就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确保是真的吗?感觉有点奇怪。

是真的  错不了  是很奇怪

如果每批板子都这样,那就换换软件试试

网友:
用JFlash把闪存擦一下试试,或者换个板子试一试

网友:
或者读取 0x1FFFF7E0 看看低16位是多大,低16位是指示的主flash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空间不够,8010000就满了。

为啥在其他的电脑能够烧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空间不够,8010000就满了。

是怎么判断满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在其他的电脑能够烧录呢

如果其他电脑可以,可以看看JFlash(GDBServer)的版本是不是存在区别,尽量使用相同版本,还有就是有没有使用不同的烧写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怎么判断满了的

提示框第一行那么大。。。0x10000刚好是 64k,你看看你要么器件不对,要么烧写文件配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在其他的电脑能够烧录呢

不晓得呢。

网友B:
还有你不知道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不知道的吗

贫道不负责掐指算jlink

网友:
如果其他电脑可以,可以看看JFlash(GDBServer)的版本是不是存在区别,尽量使用相同版本,还有就是有没有使用不同的烧写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