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设计到底怎么做?

楼主:
想做个数字电源控制,外设写起来费劲,底层寄存器看手册又麻烦,真心累。大佬们贡献一份可以嵌入式代码参考吧,跪求。

我是在做毕设,之前提过一个问题,没有得到什么真正有用的回答,究其原因还是我自己也没什么头绪,学了四年真到了这会儿一点想法都没了。最近同学给推荐了一个叫PPEC的电源芯片,说是免代码的,让我看能不能用,我加了他们技术人员,挺热情的,他们还帮忙做方案,要上手了,心里没底,还是想要问问有没有现成的代码参考...

网友:
毕设?23年6月份毕业?

网友:
即使有现成的代码适合你的什么数字电源控制么

无图无真相

别走这样的捷径了

网友: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都是用来为电子设备提供稳定电压和电流的电源设备。  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工作原理与性能特点:  ▷ 数字电源采用数字信号来控制开关电源的开关状态和频率,并通过数字控制核心(DSP、FPGA等)对电源输出进行控制和监测。模拟电源使用模拟信号来控制输出电压和电流,电路结构简单。  ▷ 数字电源通常具有多个输出通道和多种工作模式,可以为多种不同的负载提供适宜的电源输出,并支持多重保护和监控功能。模拟电源通常只提供单一的输出通道和基本的保护功能。  ▷ 数字电源具备通讯功能,可以通过TCP/IP、CAN总线、RS485等方式连接计算机,并通过软件实现输出的控制、监测与管理。而模拟电源并不具备通讯功能。  ▷ 数字电源具有可编程性,可以通过软件编程进行输出参数的控制,而模拟电源若想改变输出参数,需要通过手动调节硬件旋钮或开关。  因此,在简单易用且参数变更要求不多的应用场合模拟电源产品更具优势;而在可控因素较多、实时反应速度要求高、复杂的高性能系统中,数字电源更具优势。

网友:
数字电源的开发工作确实繁琐,从硬件电路设计到嵌入式代码的编写,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然而,我在网上看到有些公司推出了免代码开发的数字电源控制芯片,这让我眼前一亮。他们还提供了外围电路设计的demo,我们可以直接借鉴使用,这无疑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