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跑一段时间就挂了什么原因

楼主:
主机STM32F407+SP3485  3.3V供电,从机STC单片机+SP3485(5V供电),3485连接,机器开机时候跑一段时间485通信正常,跑一段时间后,485通信不上,要系统重启了,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不像是连接接触不好

设置问题的可能性大

可以试着调整一下RS485通信的数据传输量和数据传输速率,避免通信缓冲区溢出或数据传输错误等,,,

网友:
电路问题、程序问题都有可能,新开发的程序,程序问题可能性大,之前有稳定运行过,电路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A:
楼主不要一个问题发多个论坛。不道德。

网友:
这个芯片接3.3V吧。 另外485最好有点保护电路。

如果是重启了又能运行,证明硬件电路没坏,要从软件去找找问题。

问问题最好具体点,这样太笼统了不好判断,甚至不好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一个问题发多个论坛。不道德。

你误会了,我发多个论坛目的,是想得到更多解决意见先,谢谢。没有恶意

网友:
降低通信频率,减短通信距离看看出问题的时间会不会短些。

网友C:
根据个人经验,多半是软件问题,硬件可能性非常小。主要是看看通讯接收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个人经验,多半是软件问题,硬件可能性非常小。主要是看看通讯接收数据是否正常

硬件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软件可能性大,硬件可能性小。

网友:
查一下,总线上数据是否干净;以及串口是否发生ORE;之前碰到类似问题,就是串口数据发生溢出,导致485卡死。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
电路都不贴一个上来,怎么讨论?都有可能呢。至少有硬件电路可以先分析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常遇到的根上的原因是软件通讯缓冲区溢出

硬件方面,排除VCC原因,排除通讯干扰因素, 检查下485芯片接口的上拉电阻是否合适,试试1对一通讯,采用最长收发报文通讯, 示波器监测一定能发现问题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误会了,我发多个论坛目的,是想得到更多解决意见先,谢谢。没有恶意

求助帖没关系的,重要的是小伙伴们的问题能得到快速很好的解决。 多个论坛询问是个好办法。只要原创经验分享,参加论坛组织的各种活动的帖子不多投就好。

希望咱们坛子对你解决问题有帮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