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PWM波,即脉冲宽度调制波,是一种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它通过改变脉冲信号的宽度,实现对模拟信号的数字化控制。在PWM波中,高电平持续的时间与脉冲周期的比例,即占空比,决定了输出的平均电压或电流。因此,通过精确控制占空比,可以实现精确的电压和电流控制。
原理性文字如上所述,我们在STM32C031芯片上面的实现主要关注两个参数,即PWM波频率和PWM波占空比。我们以PA7引脚的TIM17定时器外设CH1通道的参数来实现PWM波的可调定制输出。
在上个实验中,我们实现了Modbus-RTU应用层协议,本次我们就使用两个寄存器分别代表着PWM波的频率和占空比,并使用一个线圈寄存器做为Timer配置的更新触发。
我们来看一看实验结果演示视频吧!
eeworld_PWM波产生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