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坏了,咋办啊

楼主:
群友说,显卡金手指一个指头坏了,不知道该咋整啊?\n 我觉得应该可以用胶水稍微粘一下,忽然想到pcb做的时候铜是沉积还是覆膜,哪种主流啊?

网友:
这个有点惨烈了

网友:
你这两侧磨损这么这么严重啊,总插拔吗?

网友:
金手指都被掰掉一个指头了。是有点惨啊。

网友:
这个感觉得找专业的修,不是线路问题呀

网友:
这是个磕碰造成的,插电脑上看好使不,不好使的话就查PCI-E 引脚定义,如果可能的话就自己粘一个铜箔上去。

网友:
版主大佬呀,平头哥给你发了奖金,就是让你换显卡的。

网友:
首先你得找一下,这金手指,是在拨插的时候环的还是烧坏的,如果烧坏了的,就连主板一起换了吧。如果不是烧坏的,还得看一下你主板插槽有没有什么东西。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技嘉的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版主大佬呀,平头哥给你发了奖金,就是让你换显卡的。

哈哈哈~是的呀 奖金还没到~

网友:
插拔次数得有多少才能破坏成这样啊!!!!!!!!!!!!!!

网友:
感觉可以找一个不要的金手指搞一个下来用好的胶粘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