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型共射放大电路的电阻连接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这个PNP型共射放大电路的电阻Rb为什么要和-Vcc相连,不应该在发射极和地之间连接才对嘛?(这样才能限制发射极的电流防止电流过大击穿发射结吧??)

网友A:
用来设置一个负的静态工作点,如果接在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工作点为0V

网友B:
因为这个是PNP型的三极管,所以电流方向是从E到C,Rb是用来设置静态工作点的,也就是为B提供一个偏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来设置一个负的静态工作点,如果接在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工作点为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个是PNP型的三极管,所以电流方向是从E到C,Rb是用来设置静态工作点的,也就是为B提供一个偏执电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