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9升级记——加装内存与硬盘

楼主:
去年入手的笔记本,16G的内存,1T的固态硬盘,由于各种评测,所以硬盘也用了一半,再加上参加论坛的活动比如:follow me、得捷的活动,返回的都是京东E卡,所以想着就换成硬盘+内存进行升级。

采购,我原来想一步升级到了64G内存的,但是官网说只支持16+16G的内存,但是又有大佬说,可以直接上32+32G所以只采购了一条32G内存,这样组成40G的内存。硬盘原本也想直接上4T的,但是考虑硬盘发热的,也只采购了2T的内存。

京卡下单,速度就是快,昨天下单,今天中午到货:

内存:

接下来就是最生要的环节了拆机。

首先找资料如何拆外壳,找了好多资料,终于开干,先拆背面的螺丝:

  然后找到网卡那里轻轻一翘,后盖就下来了。露出主板,还是有挺多灰的:

  放到清水里,把两个风扇清洗了一下。然后拆下内存,换上硬盘。轻松盖上。

【惊心的开机】

上电后,只见亮灯,不见屏亮,风扇也不转。。。。。。然后一身冷汗,不会拆坏了吧。

还好前面看过有大佬的经验,说要等5分钟左右才能亮屏。于是,漫长的等了N分钟,终于见屏亮了。。。。

【升级的效果】

打开系统信息,成功的认识了40G的内存。

打开磁盘管理,认识到了硬盘,说明这次加装还没有问题。

  【遗憾】

打开内存管理,看到我买的5600M的内存,降频到了5200。。。。

  不玩游戏,可能也无关紧要吧。

完美升级。。。接下来就可以装虚拟机,跑linux。。。。

【感悟】

感觉这几年就是:赚钱——》买电脑——》赚钱——》买电脑,这死循环中折腾,乐此不彼!

网友: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网友A:
有钱啊。这2T的1000+了。

网友:
就是我说的,可以32G+32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钱啊。这2T的1000+了。

不知道呀,反正又不批量买,希望质量好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说的,可以32G+32G。。

下次再买一根回来,上一下64G的味道是怎么样子的。

网友C:
我也打算给我笔记本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打算给我笔记本扩一下,

好呀好呀,期待看到大佬的精彩升级记!

网友:
又可以坚持好多年了。不过这几年又是换代的时候,硬件规格变化很大啊,和前几年的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网友D:
能带的动大型三维软件CAD之类的吗

网友:
40G内存,能开多少软件,话说我觉得我电脑16G就够用了

网友:
就是我说的,可以32G+32G。。

为啥能超出官方说的内存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带的动大型三维软件CAD之类的吗

不清楚呀,应该可以吧,4060的显卡,去年算是中高端机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啥能超出官方说的内存大小。

官方只推荐使用16+16G的双内存,可能超过16G他会降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能超出官方说的内存大小。

因为宣传和技术会脱节,支持多大的内存,主要看CPU和主板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官方只推荐使用16+16G的双内存,可能超过16G他会降频吧。

这也是有可能的,加大内存会降频的。

网友:
最好是内存一样的,32+8可能还没有16+16效果好,有的笔记本不对称的内存可能会导致异常

网友G:
我查了一下,我的硬盘也不足了,发现主要都是安装的软件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查了一下,我的硬盘也不足了,发现主要都是安装的软件太多

现在的软件都异常的大,可占内存了。前段时间下载了一个QQ炫舞,结果80+G。。。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软件都异常的大,可占内存了。前段时间下载了一个QQ炫舞,结果80+G。。。

qq飞车也是,超级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qq飞车也是,超级大

玩不动了,哈哈,现在电脑也不是很能带的动游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玩不动了,哈哈,现在电脑也不是很能带的动游戏。

不是带不动,而是没想到啊,一看这游戏大小我就不想玩了,过年休息想玩这,直接劝退,还不如俄罗斯方块有性价比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带不动,而是没想到啊,一看这游戏大小我就不想玩了,过年休息想玩这,直接劝退,还不如俄罗斯方块有 ...

还有黄金矿工,网页版游戏~4399小游戏性价比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查了一下,我的硬盘也不足了,发现主要都是安装的软件太多

现在的软件都异常的大,可占内存了。前段时间下载了一个QQ炫舞,结果80+G。。。

这种都是塞了各种皮肤,特效等资源文件,游戏本体应该没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软件都异常的大,可占内存了。前段时间下载了一个QQ炫舞,结果80+G。。。  这种都是塞了 ...

这些老游戏,界面还是和以前一样,感觉压根就没跟上时代。估计就是像你说的,全是各种资源占内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为啥能超出官方说的内存大小。

官方的不可信。我那老电脑标的ssd那个口只能512G, 我上个2T跑得欢。是没钱,否则直接4T。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不可信。我那老电脑标的ssd那个口只能512G, 我上个2T跑得欢。是没钱,否则直接4T。

哈哈,那我十年前的笔记本8G内存是不是可以尝试16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那我十年前的笔记本8G内存是不是可以尝试16G了。

你自己查查再弄,免得我误导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哈哈,那我十年前的笔记本8G内存是不是可以尝试16G了。

10年前的笔记本最高支持差不多就是16G,具体的支持不支持还的查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0年前的笔记本最高支持差不多就是16G,具体的支持不支持还的查一下。

怎么查,是查主板信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怎么查,是查主板信息吗?

你告诉我你的笔记本型号,我帮你看,或者你自己搜索你笔记本型号,后面加上支持多大内存。一般都有答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告诉我你的笔记本型号,我帮你看,或者你自己搜索你笔记本型号,后面加上支持多大内存。一般都有答案, ...

戴尔 DELL Inspiron M431R 5435,我自己也去查一查。

网友:
笔记本戴尔M431R5435参数:
主板芯片组:AMD A76M
CPU系列:AMD A8系列
CPU型号:AMD A8-5545M
二级缓存:6MB
核心架构:Trinity
核心/线程数:四核心
制程工艺:32nm
功耗:35W
内存容量:4GB(4GB×1)
内存类型:DDR3 1600MHz
最大内存容量:8GB
硬盘容量:500GB
屏幕尺寸:14英寸
显示比例:16:9
屏幕分辨率:1366x768
显卡类型:双显卡(性能级独立显卡+集成显卡)
显卡芯片:AMD Radeon HD 8670M+AMD Radeon HD 8510G
显存容量:2GB
显存位宽:64bit
摄像头:集成100万像素摄像头
电池类型:4芯锂电池
笔记本重量:2.23Kg
厚度:25mm
外壳材质:复合材质

网友:
还有一个介绍。

1. AMD A76M主板介绍

AMD A76M主板是AMD公司的一款主板产品,该主板是为笔记本电脑设计的。它以其高性能、低功耗等优点备受先进制造商和用户的欢迎。AMD A76M主板采用AMD公司的北桥芯片和南桥芯片,支持AMD系列处理器,内存类型为DDR3和DDR4,最高支持16G内存容量,支持SATA 6Gb/s接口,以及多种多媒体接口等。

这里写了 A76M主板最高支持16G内存容量。。所以就有冲突了。

网友B:
你看和你笔记本同级别的 华硕K555ZE7200(4GB/500GB)参数

也是A8 CPU,也是同样的芯片组,参数上写最大内存就支持到16G。

所以我建议你打开你的笔记本,看看是否是2个内存插槽,是2个槽的话我认为就是支持到16G,要是1个槽的话就是最大内存支持到8G.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看和你笔记本同级别的 华硕K555ZE7200(4GB/500GB)参数 也是A8 CPU,也是同样的芯片组,参数上写最大内 ...

可以搞到64G,按理可以支持128G的不知道供电能不能跟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戴尔 DELL Inspiron M431R 5435,我自己也去查一查。

33,34,35楼给你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搞到64G,按理可以支持128G的不知道供电能不能跟上。

他这个不可以搞到64G,因为是大约8年前的电脑,主板芯片组最大只支持到16G。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以搞到64G,按理可以支持128G的不知道供电能不能跟上。

最大支持内存和供电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支持内存和供电没有什么关系的。

主板供电跟不上,容易出问题,官方给你提供的参数,那也是有道理的,笔记本的主板跟台式机、服务器的主板不对。

网友H:
40g干啥才能跑满啊?我咋觉得浪费了捏

网友:
引用 网友H:
40g干啥才能跑满啊?我咋觉得浪费了捏

主要是安装虚拟机,用来做linux的内核编译,有些很点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40g干啥才能跑满啊?我咋觉得浪费了捏

  内存大了,很多数据直接写在内存中,不会向磁写数据。增加整体的性能,延长磁盘的寿命。早期小的内存时,好多东西都是用磁盘做缓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40g干啥才能跑满啊?我咋觉得浪费了捏

特别是象我们用剪映做视频时,存缓有十几二十几G。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看和你笔记本同级别的 华硕K555ZE7200(4GB/500GB)参数 也是A8 CPU,也是同样的芯片组,参数上写最大内 ...

两个插槽,我之前就加了一个4GB的内存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个插槽,我之前就加了一个4GB的内存卡。

你这个机器我看配置其实8G就够了,没有什么特殊需求不用上16G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H:
40g干啥才能跑满啊?我咋觉得浪费了捏

特别是象我们用剪映做视频时,存缓有十几二十几G。

厉害厉害~我都不咋开电脑了,不过老哥能发一些视频大作给小弟们欣赏欣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特别是象我们用剪映做视频时,存缓有十几二十几G。  厉害厉害~我都不咋开电脑了,不过老哥能发 ...

只是为了交作业才做视频的,文艺细胞莫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