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芯榜:网友新推荐,几毛钱的普冉PY32F002A和沁恒ch32v003,欢迎跟帖讨论

楼主:
国产芯榜又收到了2款MCU的新推荐,网友主打一个便宜好用的原则,欢迎网友跟帖聊一聊。

沁恒坛里用过的应该比较多,普冉我大约听说过。

推荐产品型号:ch32v003
推荐理由:便宜这个理由足够了,据说只要5毛钱一片,在互联网上非常火,riscv架构,spi、i2c、gpio等该有都有,在此芯片能满足要求的前提下,为啥不选它呢
所属分类:MCU/MPU(RISC-V架构)
所属厂商:WCH

推荐产品型号:PY32F002A
推荐理由:和ch32v003一样,便宜这个理由足够了,cortex-m0+架构,i2c、spi、gpio该有都有,也是电子工程师喜欢的神器
所属分类:MCU/MPU(arm 架构)
所属厂商:普冉

EEWorld初拟的"最能打国产芯榜",不知道大家有浏览否?没有的欢迎>>点此浏览,3月28日前点评还有机会获得好礼一份(共10份,礼品详情)。

网友:
ch32v003,有朋友用在实际项目中吗?稳定性如何呢?

网友:
用过普冉

网友:
灵动有个001 澎湃Y003

网友:
概述

CH32V003 系列是基于青稞 RISC-V2A 内核设计的工业级通用微控制器,在产品功能上支持 48MHz 系

统主频。该系列具有宽压、单线调试、低功耗、超小封装等特点。提供常用的外设功能,内置 1 组 DMA

控制器、1 组 10 位模数转换 ADC、1 组运放比较器、多组定时器、标准通讯接口如 USART、I2C、SPI 等。

产品额定工作电压为 3.3V 或 5V,工作温度范围为-40℃~85℃工业级。

产品特性

l 内核 Core:

- 青稞 32 位 RISC-V 内核,RV32EC 指令集

- 快速可编程中断控制器+硬件中断堆栈

- 支持 2 级中断嵌套

- 支持系统主频 48MHz

l 存储器:

- 2KB 易失数据存储区 SRAM

- 16KB 程序存储区 CodeFlash

- 1920B 系统引导程序存储区 BootLoader

- 64B 系统非易失配置信息存储区

- 64B 用户自定义信息存储区

l 电源管理和低功耗:

- 系统供电 VDD额定:3.3V 或 5V

- 低功耗模式:睡眠、待机

l 系统时钟、复位

- 内嵌出厂调校的 24MHz 的 RC 振荡器

- 内嵌 128kHz 的 RC 振荡器

- 外部支持 4~25MHz 高速振荡器

- 上/下电复位、可编程电压监测器

l 1 组 1 路通用 DMA 控制器

- 7 个通道,支持环形缓冲区管理

- 支持 TIMx/ADC/USART/I2C/SPI

l 1 组运放、比较器:连接 ADC 和 TIM2

l 1 组 10 位模数转换 ADC

- 模拟输入范围:0~VDD

- 8 路外部信号+2 路内部信号通道

- 支持外部延迟触发

l 多组定时器

- 1 个 16 位高级定时器,增加死区控制和紧急

刹车,提供用于电机控制的 PWM 互补输出

- 1 个 16 位通用定时器,提供输入捕获/输出比

较/PWM/脉冲计数及增量编码器输入

- 2 个看门狗定时器(独立和窗口型)

- 系统时基定时器:32 位计数器

l 标准通讯接口:

- 1 个 USART 接口

- 1 个 I2C 接口

- 1 个 SPI 接口

l GPIO 端口:

- 3 组 GPIO 端口,18 个 I/O 口

- 映像 1 个外部中断

l 安全特性:64 位芯片唯一 ID

l 调试模式:串行单线调试接口

l 封装形式:SOP、TSSOP、QFN

网友:
应该不错。这么便宜啊。好!

网友:
ch32v003,有朋友用在实际项目中吗?稳定性如何呢

网友:
ch32v003因极低价格在发烧友、电子爱好者中蛮火的,甚至有人做了个专门的ch32v003fun用于开发相应软件(实话实说挺好使的),做的东西五花八门像掌上游戏机啥的。本人只用过wch官方的开发板,做了不少实验,但未在实际项目中用。稳定性是个大话题,板级设计、软件、芯片自身都有关联,还是交给实际项目量产使用的朋友来回答吧

网友A:
讲实话,我用了某国产的便宜芯片做项目,发现IO驱动能力很差,内部上拉方式驱动IIC总线会出错,必须外挂10K以内的电阻波形才正常(实测挂4.7K以内波形才最正常)。用那些大品牌的就没这个问题。

话说此产品本来一直是用的大牌子,只是某一段时间出现了芯片荒,所以后面改国产替代。没想到因为IO问题导致PCB用 不了,几百片板子一个个手工飞上拉电阻。

网友:
楼主提供的国产芯片有哪位朋友用过,能分享一下使用经验和芯片性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实话,我用了某国产的便宜芯片做项目,发现IO驱动能力很差,内部上拉方式驱动IIC总线会出错,必须外挂10K ...

不预留一下吗

网友B:
如果情况一样的话,评估的时候,应该就能看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情况一样的话,评估的时候,应该就能看出来啊

因为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一直在生产的,只是因为某些原因,改国产的,大家也知道,国产很多是可以直接P2P替换的,所以硬件没有任何改动。后面测试的结果也是发现是出问题的时候是线加长导致的,但同样线长的传感器,原单片机数据读取正常。对于国产的出现问题的测试波形,发现波形不漂亮,所以才知道要加上拉电阻,加电阻后方波就很正了。而且这个问题也跟所接的传感器有关系,不同的IIC传感器,有的品牌的能正常,有的就不正常,从侧面也反映出了是带负载能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