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这个MOS开启过程是否处于安全工作区?

楼主:
我们将mos管作为缓启动应用时,其开关损耗会比较大,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快速的评估出MOS管能否承受这样的开关损耗呢?

比如下方这个NMOS管开启的波形。红色是流过MOS管的电流。是要对比安全工作区SOA的图来看吧,但不知道应该怎么看或者计算。

请老师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顶起来!

@maychang 老师,能请您指导下吗?帮忙给个大致的思考方向,感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开通损耗Eon,可以参考下面的方法进行计算得出----------------------------

图2. MOSFET结电容等效模型

开通过程中,驱动电压维持高电平Vdr,可以等效为一个直流恒压源。Vdr经过驱动电阻Rg,元件内部Rg(in),给输入电容Ciss充电。

从t0时刻开始,

其中,

Vgs(t)上升到t1时刻,达到阈值电压Vgs(th),MOSFET开始导通,电流开始增加。t2时刻,Vgs(t)上升到米勒平台Vplat,电流达到设置电流Id。其中,米勒平台可以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出来:

电流上升的时间为t2-t1:

米勒平台区域(t2-t3时刻),Vgs(t)维持在稳定,Vds开始下降,直至达到正常导通电压Vds(on)。此阶段,主要由电容Crss决定。

由于Crss随着Vds变化,直接取一点的Crss进行计算可能会有较大偏差,此时也可以使用Qgd计算电压下降时间。

因此,开通损耗Eon为: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A:
第二:通过SOA来判断------------------------------

通过你提供的开关波形参数得出:VDS=8V,ID=35A.ton+toff=17ms(大约值);

从上图所示,绿色区域为安全区域;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通过SOA来判断------------------------------ 通过你提供的开关波形参数得出:VDS=8V,ID=35A.ton ...

非常感谢!

这里有个地方想确认下,图中你画出的红色线对应的是Vds是0.8V,我仿真波形的Vds是8V,是MOS管缓打开时的波形,ton ≈ 17ms,我重新描了一下图,您看对吗?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根据波形对应的开启时间ton,在SOA中大致描图而得到该脉冲时间对应的功率大小:P(pulse),例如图中17ms等功率线对应16W功率,然后计算其能量为W1 = P(pulse)*ton = 16W *17ms = 272mJ.  然后通过与三楼方式计算出的Eon进行对比,若Eon < W1 则认为工作在安全区域,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这里有个地方想确认下,图中你画出的红色线对应的是Vds是0.8V,我仿真波形的Vds是8V,是MO ...

理解是对的。(当然,适当的留有余量也是必要的)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