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A-TA的WAV文件怎么自己编写?

楼主:
TINA-TA里面的WAV文件怎么编写,或者有什么生成的办法?就是怎么用其他格式的音频文件转变成WAV文件?

再者就是电和声音的转换,这个过程是靠蜂鸣器或者马达有电转为声,具体过程是什么?频率信号通过音频放大器直接驱动蜂鸣器或者马达就可发出声响?国际上好的声响优点是什么?

网友A:
楼主问的WAV文件,是那种常见的音频文件格式么

TINA-TI 是TI的电路仿真软件,模拟和分析电路,应该不能处理音频文件吧

孤陋寡闻了

网友: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TINA可以对音频文件进行播放声音,但是声音中的音色是怎么仿真出来的,还请论坛里的专家指教

网友:
先看看TINA是否调用了windows 某些API,例如播放器,调用了电脑本身的API来驱动喇叭播放的。

WAV是RIFF的标准音频文件,遵循文件规范,自然软件写好了可以解读,就像千千静听啊,foobar2000啊啥的都是写了个程序读WAV播放啊

你要是想编辑WAV可用golden wave ,AE,Audio等专业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的WAV文件,是那种常见的音频文件格式么 TINA-TI 是TI的电路仿真软件,模拟和分析电路,应该不能 ...

这个软件就是能播放Wav声音文件,我想练一练怎么编写wav文件

网友A:
是能播放

但你想练练“怎么编写wav文件”是俩嘛事

就比如,好多能播放MP3软件的,就能编写MP3吗

晒一下楼主编写的“编写wav文件”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能播放 但你想练练“怎么编写wav文件”是俩嘛事 就比如,好多能播放MP3软件 ...

我是用其他文件格式转换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