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CSI

楼主(2024-03-21):
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CSI
# CSI 介绍sunxi 平台RTOS 上CSI_JPEG 驱动hal 的一般使用方法及调试接口,为开发与调试提供参考。 ## 模块介绍 ### SENSOR -> CSI 通路 CSI (CMOS sensor interface)接口时序上可支持独立 SYNC 和嵌入 SYNC(CCIR656)。支持接收 YUV422 或 YUV420 数据。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direct/50615e73e9844c86878ebc36f7de0207.png#pic_center) VSYNC 和HSYNC 的有效电平可以是正极性,也可以是负极性。在配置时,需要保证摄像头和 CSI 内部配置保持一致。 最常见的 YUV422 格式输入后,内部只能处理成 YUV420 格式,并输出到 memory 存以 NV12布局形式。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direct/2dbdef73e10d42afb37f7ffe4144845a.png#pic_center) ### CSI -> JPEG 通路 #### 编码格式 JPEG 模块只支持 YUV420 格式的编码,因此 CSI 捕获的数据输出给 JPEG 模块编码的图像格式必须是 YUV420。若 CSI 输入 JPEG 模块是 JPEG 码流,JPEG 模块也能正常将其输出。 #### 编码模式 JPEG 模块支持 online 及 offline 模式编码。 - online 模式即在线模式,CSI 每接收到 16 行数据就自动进行 JPEG 编码,当前帧图像接收完,编码也随即完成。该模式 CSI 不会将接收的原始图像数据保存起来,只输出 JPEG 编码后的数据。编码数据输出的方式又有:整帧模式和分块模式。 - offline 模式即离线模式,CSI 接收到的数据会先存到内存中,待一帧完整数据全部存储完成后,由软件启动 JPEG 编码。所以此时 JPEG 不是实时处理,可以对任何已经保存好的 YUV420 图像数据进行编码。 ##### online 模式 Online 模式的通路框图如下图所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direct/de39fcd846c54effa6baf3105f75c232.png#pic_center) Sensor(摄像头) 输出 YUV422 格式数据到 CSI,CSI 接收到 YUV422 后处理成 YUV420 格式,每接收到 16 行数据后,硬件会自动启动 JPEG encoder 进行一次编码操作,编码输出的码流通过总线直接写到设定好的内存中,故可认为 Online 模式下图像的接收和编码是同时进行的。在一帧数据接收完并编码结束后,JPEG encoder 会产生 ve finish(编码完成) 中断。因此,对图像分辨率的要求是行列数为 16 的整数倍,支持的最小分辨率为 32*32。 Online 分块模式与整帧模式的区别在于,分块模式可以在 JPEG 编码输出数据量达到设定值 (例如 2KB/4KB) 后产生中断,并且可以在一帧编码过程中循环使用编码输出空间,例如只分配 8KB的编码输出空间,而一帧图像编码数据有 20KB,则在第一次写满 8KB 后,JPEG 将会从这 8KB的首地址开始存储,循环使用,故需要软件配合将之前的数据读走,否则之前的数据会被覆盖。 ##### offline 模式 Offline 模式的通路框图如下图所示: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img-blog.csdnimg.cn/direct/27f4c936aeb2478dbe24462f7852fb63.png#pic_center) Offline 模式下,CSI 会将 YUV420 的原始图像数据存储到 YUV memory 中,存放格式为NV12。一帧图像全部存完后,产生写回中断 (wb finish),然后由软件启动 JPEG 开始编码, JPEG 编码器会读取 YUV memory 中的原始数据送给 Encoder 进行编码,编码后的数据写到JPEG memory 中。 ## 模块配置 其menuconfig 的配置如下(以选择GC0308 摄像头为例): ```c 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CSI Devices ---> [*] enable csi driver [*] enable csi camera driver [*] csi camera choice ---> --- csi camera choice [*] csi camera GC0308 [*] enable jpeg encoder [*] enable csi demo test command// csi_jpeg模块测试用例 ``` ## 源码结构 驱动位于 `rtos-hal/hal/source/drivers/hal/source/csi` ```c csi/ ├── csi_camera/ ;csi driver │ ├── csi.c │ ├── csi.h │ ├── csi_reg/ │ │ ├── csi_reg.c │ │ └── csi_reg.h │ └── sensor/ ;cmos sensor driver │ ├── drv_gc0308.c │ ├── sensor_helper.c │ └── sensor_helper.h ├── hal_csi_jpeg.c ;csi_jpeg模块驱动实现主体 ├── jpeg/ ;jpeg driver │ ├── hal_jpeg.c │ ├── hal_jpeg.h │ ├── jpegenc.c │ ├── jpegenc.h │ ├── jpeglib.c │ ├── jpeglib.h │ ├── jpeg_marker.h │ └── jpeg_reg/ │ ├── jpeg_reg.c │ └── jpeg_reg.h └── utility ├── cj_board_cfg.h ├── cj_platform_cfg.h └── sensor/ ├── camera_sensor.h └── drv_gc0308.h ``` ## 模块接口说明 ### 数据结构 #### `csi_jpeg_fmt` 作用:用于描述csi_jpeg 模块的属性参数 成员: - line_mode:JPEG 的工作模式。 - output_mode:CSI_JPEG 的输出图像格式。 - cb:CSI/JPEG 的硬件中断的回调函数。可以用做实现JPEG 分块模式的数据提取功能。 ```c struct csi_jpeg_fmt { unsigned int width; unsigned int height; enum line_mode_t line_mode; enum pix_output_fmt_mode_t output_mode; CapStatusCb cb; unsigned char fps; //reserve }; // 成员line_mode结构体 enum line_mode_t { OFFLINE_MODE = 0, ONLINE_MODE, }; // 成员output_mode结构体 enum pix_output_fmt_mode_t { PIX_FMT_OUT_NV12 = 0x1, PIX_FMT_OUT_JPEG = 0x2, PIX_FMT_OUT_MAX = 0x3, }; ``` #### `csi_ipeg_mem` 作用:用于描述 CSI/JPEG 模块所申请 buffer 相关的属性信息 成员: - buf : 所申请的 buffer。 - mpart_info : JPEG 分块模式的块属性信息。 ```c struct csi_ipeg_mem { unsigned char index; struct csi_ipeg_buf buf; jpeg_mpartbuffinfo mpart_info; struct list_head list; }; // 成员buf结构体 struct csi_ipeg_buf { unsigned int size; void *addr; }; // 成员mpart_info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buff_index; /* Indicate which buffer the currently encoded part jpeg is stored in */ uint32_t buff_offset; /* Indicate the offset of the current part of jpeg in the buffer */ uint8_t tail; /* Indicates whether it is the last part of a jpeg image */ uint32_t size; /* Indicate the size of the current part of jpeg encoding */ } jpeg_mpartbuffinfo; ``` ### 模块加载初始化 csi_jpeg 模块的加载函数,主要是CSI/JPEG 模块的初始化、申请中断和clk 初始化等 函数原型: ```c HAL_Status hal_csi_jpeg_probe(void) ``` 参数: - 无 返回值: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模块去初始化 csi_jpeg 模块的移除函数,主要是CSI/JPEG 模块的反初始化、注销中断和clk 反初始化等。 ```c HAL_Status hal_csi_jpeg_remove(void) ``` 参数: - 无 返回值: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配置参数 设置csi_jpeg 模块的属性参数。 函数原型: ```c void hal_csi_jpeg_set_fmt(struct csi_jpeg_fmt *intput_fmt) ``` 参数: - intput_fmt:指向csi_jpeg_fmt 结构体类型的配置参数。 返回值: - 无 ### 申请图像buffer CSI/JPEG 模块获取存放图像数据的buffer。多个缓存可以用于建立FIFO,来提高视频采集的效率。 函数原型: ```c int hal_csi_jpeg_reqbuf(unsigned int count) ``` 参数: - count: buffer 数目 返回值: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释放图像buffer CSI/JPEG 模块释放存放图像数据的buffer。 函数原型: ```c int hal_csi_jpeg_freebuf(void) ``` 参数: - 无 返回值: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配置流开关 csi_jpeg 模块的开流/关流函数,主要是CSI/JPEG 模块的配置和控制CSI 采集功能等。 函数原型: ```c void hal_csi_jpeg_s_stream(unsigned int on) ``` 参数: - on:“非0” 值代表开启,“0” 值代表关闭 返回值: - 无 ### CSI buffer 出列 将CSI driver 已经填充好数据的 buffer 出列,供应用使用。 函数原型: ```c unsigned int hal_csi_dqbuf(struct csi_ipeg_mem *csi_mem, unsigned int timeout_msec) ``` 参数: - csi_mem:CSI buffer,指向csi_ipeg_mem 结构体类型的配置参数。 - timeout_msec:单位ms。 返回值: - 正数代表成功,返回csi_mem - 负数代表失败 ### CSI buffer 入队 将 User 空间已经处理过的buffer,重新入队,移交给CSI driver,等待填充数据。 函数原型: ```c void hal_csi_qbuf(void) ``` 参数: - 无 返回值: - 无 ### JPEG buffer 出列 将 JPEG driver 已经填充好数据的 buffer 出列,供应用使用。 函数原型: ```c unsigned int hal_jpeg_dqbuf(struct csi_ipeg_mem *jpeg_mem, unsigned int timeout_msec) ``` 参数: - jpeg_mem:JPEGbuffer,指向csi_ipeg_mem 结构体类型的配置参数。 - timeout_msec:单位ms。 返回值: - 正数代表成功,返回csi_mem - 负数代表失败 ### JPEG buffer 入队 将User 空间已经处理过的buffer,重新入队,移交给JPEG driver,等待填充数据。 函数原型: ```c void hal_jpeg_qbuf(void) ``` 参数: - 无 返回值: - 无 ## 模块使用范例 ### online 模式 ```c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FreeRTOS/_os_semaphore.h" #include "FreeRTOS/_os_time.h" #include "sunxi_hal_twi.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hal_csi_jpeg.h" #include "jpegenc.h" #include "cj_platform_cfg.h" /* Macro JPEG_MPART_ENABLE defined in jpegenc.h */ #if JPEG_MPART_ENABLE #define JPEG_MPART_SIZE (50*1024) #endif static int read_whole_jpg(struct csi_ipeg_mem *jpeg_mem, int order) { FILE* fd; long long res; void *addr; int size; char name[128]; hal_log_info("%s line: %d addr = 0x%08x size = %d\n", __func__, __LINE__, jpeg_mem->buf.addr, jpeg_mem->buf.size); sprintf(name, "/data/test_%d.jpg", order); fd = fopen(name, "ab"); if (fd < 0) { hal_log_info("open /data/test.jpg error %d\n", fd); return -1; } addr = jpeg_mem->buf.addr - JPEG_HEADER_LEN; size = jpeg_mem->buf.size + JPEG_HEADER_LEN; res = fwrite(addr, size, 1, fd); if (res < 0) { hal_log_info("write fail(%d), line%d..\n", res, __LINE__); fclose(fd); return -1; } hal_log_info("write JPEG image ok\n"); fclose(fd); return 0; } static int read_part_jpg(void *addr, int size, int order) { FILE* fd; long long res; char name[128]; hal_log_info("%s line: %d addr = 0x%08x size = %d\n", __func__, __LINE__, addr, size); sprintf(name, "/data/test_%d.jpg", order); fd = fopen(name, "ab"); if (fd < 0) { hal_log_info("open /data/test.jpg error %d\n", fd); return -1; } res = fwrite(addr, size, 1, fd); if (res < 0) { hal_log_info("write fail(%d), line%d..\n", res, __LINE__); fclose(fd); return -1; } hal_log_info("write JPEG image ok\n"); fclose(fd); return 0; } #if JPEG_MPART_ENABLE static uint8_t* gmpartaddr[3]; static uint32_t gmpartsize[3]; static void jpeg_mpart_cb(struct csi_ipeg_mem *jpeg_mem) { static uint32_t offset = 0; static int index = 0; hal_dcache_clean_invalidate((unsigned long)jpeg_mem->buf.addr + jpeg_mem->mpart_info.buff_offset, jpeg_mem->mpart_info.size); /* necessary operation */ memcpy(gmpartaddr[index] + offset, jpeg_mem->buf.addr + jpeg_mem->mpart_info.buff_offset, jpeg_mem->mpart_info.size); offset += jpeg_mem->mpart_info.size; if (jpeg_mem->mpart_info.tail) { /*encode one jpeg finish */ gmpartsize[index] = offset; offset = 0; index++; if (index > 3) index = 0; } } #endif static void main_test() { struct csi_jpeg_fmt fmt; unsigned int count, i; struct csi_ipeg_mem *csi_mem; struct csi_ipeg_mem *jpeg_mem[3]; unsigned int test_count; unsigned int timeout_msec; unsigned int j = 0; fmt.width = 640; fmt.height = 480; fmt.line_mode = ONLINE_MODE; fmt.output_mode = PIX_FMT_OUT_MAX; #if JPEG_MPART_ENABLE fmt.cb = &jpeg_mpart_cb; #endif hal_csi_jpeg_set_fmt(&fmt); count = 3; if (hal_csi_jpeg_reqbuf(count) != 0) { return; } test_count = 3; hal_csi_jpeg_s_stream(1); hal_log_info("csi stream on!"); timeout_msec = 2000; #if JPEG_MPART_ENABLE for (i = 0; i < count; i++) { gmpartaddr[i] = malloc(JPEG_MPART_SIZE); hal_log_info("jpeg pic addr = %x\n", gmpartaddr[i]); memset(gmpartaddr[i], 0 , JPEG_MPART_SIZE); } #endif while (test_count-- > 0) { jpeg_mem[j] = hal_jpeg_dqbuf(jpeg_mem[j], timeout_msec); hal_jpeg_qbuf(); j++; if (j > count) j = 0; } hal_disable_irq(CSI_JPEG_IRQn); #if JPEG_MPART_ENABLE for (i = 0; i < count; i++) { read_part_jpg(jpeg_mem[i]->buf.addr - JPEG_HEADER_LEN, JPEG_HEADER_LEN, i); read_part_jpg(gmpartaddr[i], gmpartsize[i], i); free(gmpartaddr[i]); } #else for (i = 0; i < count; i++) read_whole_jpg(jpeg_mem[i], i); #endif hal_csi_jpeg_s_stream(0); hal_csi_jpeg_freebuf(); hal_log_info("csi stream off!!\n"); } int cmd_csi_jpeg_online_test(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hal_log_info("csi jpeg demo started\n"); hal_csi_jpeg_probe(); main_test(); hal_csi_jpeg_remove(); hal_log_info("csi jpeg demo over\n"); return 0; }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csi_jpeg_online_test, hal_csi_jpeg_online, csi jpeg online encode test) ``` ### offline 模式 ```c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FreeRTOS/_os_semaphore.h" #include "FreeRTOS/_os_time.h" #include "sunxi_hal_twi.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hal_csi_jpeg.h" #include "jpegenc.h" static int out_fmt = 0; #define CSI_JPEG_IRQn 109// rv //#define CSI_JPEG_IRQn 93// arm static int read_frame(struct csi_ipeg_mem *csi_mem) { FILE* fd; long long res; hal_disable_irq(CSI_JPEG_IRQn);// when write bin, close irq, r/w too slow hal_log_info("%s line: %d addr = 0x%08x size = %d\n", __func__, __LINE__, csi_mem->buf.addr, csi_mem->buf.size); fd = fopen("/data/nv12.bin", "ab"); if (fd < 0) { hal_log_info("open /data/nv12.bin error %d\n", fd); return -1; } res = fwrite(csi_mem->buf.addr, csi_mem->buf.size, 1, fd); if (res < 0) { hal_log_info("write fail(%d), line%d..\n", res, __LINE__); fclose(fd); return -1; } hal_log_info("write YUV image ok\n"); fclose(fd); hal_enable_irq(CSI_JPEG_IRQn); // after write bin, open irq, r/w too slow return 0; } static int read_jpg(struct csi_ipeg_mem *jpeg_mem) { FILE* fd; long long res; void *addr; unsigned int size; char name[128]; hal_disable_irq(CSI_JPEG_IRQn);// cfm when write bin, close irq hal_log_info("%s line: %d addr = 0x%08x size = %d\n", __func__, __LINE__, jpeg_mem->buf.addr, jpeg_mem->buf.size); fd = fopen("/data/test.jpg", "ab"); if (fd < 0) { hal_log_info("open /data/test_online.jpg error %d\n", fd); return -1; } addr = jpeg_mem->buf.addr - JPEG_HEADER_LEN; size = jpeg_mem->buf.size + JPEG_HEADER_LEN; res = fwrite(addr, size, 1, fd); if (res < 0) { hal_log_info("write fail(%d), line%d..\n", res, __LINE__); fclose(fd); return -1; } hal_log_info("write JPEG image ok\n"); fclose(fd); hal_enable_irq(CSI_JPEG_IRQn); // cfm after write bin, open irq return 0; } static void main_test() { struct csi_jpeg_fmt fmt; unsigned int count; struct csi_ipeg_mem *csi_mem; struct csi_ipeg_mem *jpeg_mem; unsigned int test_count; unsigned int timeout_msec; fmt.width = 640; fmt.height = 480; fmt.line_mode = OFFLINE_MODE; fmt.output_mode = PIX_FMT_OUT_MAX; hal_csi_jpeg_set_fmt(&fmt); count = 3; if (hal_csi_jpeg_reqbuf(count) != 0) { return ; } hal_csi_jpeg_s_stream(1); hal_log_info("csi stream on!"); test_count = 200; timeout_msec = 2000;// recommend 2s, 10s for pm test if (!out_fmt) { while (test_count-- > 0) { hal_log_info("test count = %d\n", test_count); csi_mem = hal_csi_dqbuf(csi_mem, timeout_msec); if (test_count == 1) read_frame(csi_mem); hal_csi_qbuf(); } } else { while (test_count-- > 0) { hal_log_info("test count = %d\n", test_count); jpeg_mem = hal_jpeg_dqbuf(jpeg_mem, timeout_msec); if (test_count == 1) read_jpg(jpeg_mem); hal_jpeg_qbuf(); } } hal_csi_jpeg_s_stream(0); hal_csi_jpeg_freebuf(); hal_log_info("csi stream off!!\n"); } struct rt_thread *thread; static void csi_thread(void *data) { hal_log_info("csi jpeg demo started\n"); hal_csi_jpeg_probe(); main_test(); hal_csi_jpeg_remove(); hal_log_info("csi jpeg demo over\n"); kthread_stop(thread); return 0; } int cmd_csi_jpeg_offline_test(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int ret; if (argc < 2) { hal_log_info("Usage: hal_csi_jpeg_offline num. num: 0 is nv12, 1 is jpeg\n"); } else { out_fmt = strtol(argv[1], NULL, 0); } thread = kthread_create((void *)csi_thread, NULL, "csi_thread", 409600, HAL_THREAD_PRIORITY_SYS); kthread_start(thread); return 0; }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csi_jpeg_offline_test, hal_csi_jpeg_offline, csi jpeg offline encode t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