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PCB上的走线的作用是什么,TVS不应该是放输入端吗

楼主:
如图PCB上的走线的作用是什么,TVS不应该是放输入端吗

网友A:
我认为起到一个滤波电感的作用,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
我认为是装B

网友:
几层板啊?是否是中间这个位置下面有个盲孔呢,为了避开?

又或者这个有一些需要等长操作呢。

网友:
TVS管不是应该放在最靠近输入端吗,为什么经过了MOS管再来到TVS呢

网友:
多层板,具体几层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起到一个滤波电感的作用,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那不是应该放在输入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应该放在输入端吗

这不就是输入端嘛。。

网友:
这是mos管GS的输入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