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40V同步buck——SY8303测试

楼主:
矽力杰SY8303是最大输出3A电流的同步降压DC-DC降压转换器。SY8303可以在4.5V至40V的宽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集成了高/低侧Rdson110/70 mΩ开关。SY8303采用峰值电流控制方案。开关频率可使用外部电阻器从500kHz调整到2.5MHz。内部软启动限制了通电期间的涌入电流。SY8303有TSOT23-8封装,内部补偿,热关机和自动恢复,逐周期峰值电流限制,1.5%0.6V参考。根据手册中说明最小开通时间80ns,最小关断时间110ns。

实物图

12V降压输出5V,设置2MHz开关频率测试效率

测试数据

(输出2A及以上时不做额外散热措施会发生过热保护,因没有散热胶可用没做额外散热,展示的时上电立即测量的效率和波形)

负载调整率0.76%。

测试波形

(均为12V输入降压输出5V,设置2MHz开关频率)

空载

空载

0.1A带载

0.1A带载

0.3A带载

0.3A带载

0.3A带载

0.5A带载

0.5A带载

0.5A带载

1A带载

1A带载

1A带载

1.5A带载

1.5A带载

1.5A带载

2A带载

2A带载

2A带载

2.5A带载

2.5A带载

2.5A带载

动态响应测试

测试条件:上升下降1A/us  2.5A到0.3A跳变 100Hz 50%占空比

100Hz

换用交流耦合

100Hz

测试条件:上升下降1A/us  2.5A到0.3A跳变 500Hz 50%占空比

500Hz

测试条件:上升下降1A/us  2.5A到0.3A跳变 1000Hz 50%占空比

1000Hz

结论

SY8303在Layout做好的前提下,在全负载范围内(2MHz开关频率)可以有较好的纹波表现(<10mV),负载调整率较好和动态响应可以接受。

但是由于没有散热焊盘和较小的封装导致散热困难,在高负载条件下需要额外的散热措施才能稳定工作。

考虑到SY8303的价格和性能,40V以下的降压电路选择SY8303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网友:
通过外部电阻调节频率的,还是真不多

开关频率可使用外部电阻器从500kHz调整到2.5MHz

网友:
不错,最好能已到。

网友:
BUCK可以到这个性能算是不错了,国产的buck一直没有贸然尝试,只用了国产LDO,性能可以

网友:
这是用了泰克的啥示波器,看着显示比较舒服,功能也一定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