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和基准源的关系

楼主:
在嵌入式芯片AD采样的时候,需要根据基准电压确定采样值和显示值反映实际的数值关系;
1、基准电压是3V,2^12次方4096级采样,也就是0-3V对应0-4095,假设此时软件依旧按照3.3V的基准电压采样,那么就是0-3V对应4095*10/11=3722,也就是显示值比实际值略小。
2、基准电压是3.3V,2^12次方4096级采样,也就是0-3.3V对应0-4095,假设此时软件依旧按照3V的基准电压采样,那么就是0-3.3V对应4095*11/10=4504,当然采样数值到达4095就保持不变,后面就是一段平行线。
不知以上我的理解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
第一个问题,参考电压是3V,最大输入(采样)电压只能是3V,超过3V得到的CODE也只能是4095。软件得到CODE后计算电压,如果知道是3V基准应该按照3V/4095*CODE计算电压。如果软件误以为基准是3.3,那么3.3/4095*CODE,得到的电压会比实际大,比如4095应该是3V,计算得到的是3.3V。

网友:
在32位单片机中的AD采样的时,会依据基准电压确定采样值和显示值,有一种与实际的数值关系。研究一下这个关系就行了

网友:
基准电压是3.3V,2^12次方4096级采样,也就是0-3.3V对应0-4095,这个没有错。如果这时软件按照3V进行计算,得到的结果比实际值偏小。0-3.3V对应4095*11/10=4504,这个是软件计算的结果,不会“采样数值到达4095就保持不变"。是ADC的采样值达到4095后就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