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力杰车载BMS方案

楼主: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电动汽车作为传统汽车、能源、信息通信等领域有关技术相互融合的新一代交通出行工具,目前正越来越受到市场的关注与消费者的欢迎。

在电动汽车行业发展中,厂商首先需要保障的就是汽车的安全性、可靠性。而对消费者而言,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数、充电频次和充电速度等指标也被纳入了重点考量范围。

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所在,电池性能和寿命则是衡量电动汽车性能的重要指标。先进的BMS(电池管理系统) 解决方案能够准确测量电池组使用情况,保护并均衡电池组电量,帮助应对电池使用过程中会面对的诸多挑战,确保电动汽车安全运作。

矽力杰致力于全面布局BMS领域并开发创新型产品,充分利用新型技术突破:电芯监测、高压检测、电流检测、隔离监测和高压互锁等,推出汽车电池管理系统(BMS)方案,包含10大类共计15种产品解决方案。

矽力杰在设计过程中对软件、硬件等方面进行优化,多类产品功能安全等级达到ASIL D,有助于延长电动汽车电池使用寿命,增加续航里程,提高安全可靠性,降低设计成本,进一步推动电动汽车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和普及。

BMS AFE

SA63122

18串电池监测器和被动均衡器

◆ 工作电压:12V~80V

◆ 16位MAIN ADC带可编程测量时隙(典型157μs )

◆ 18通道电池组和母线电压测量

-  ± 1mV精度 (1.5~4.5V, 25℃)

-  ± 3mV精度 (1.5~4.5V, -20~65℃)

-  ± 5mV精度 (-0.3~5V, -40~125℃)

◆ 12通道电池包温度测量

-  电压比值测量:

      ± 0.2 %精度 (10%~90% VTREF, -20~65℃)

      ± 0.48 %精度 (0~100% VTREF, -40~125℃)

◆ 芯片温度测量:±5℃精度

◆ 可配置的ADC后置数字低通滤波器

◆ 支持母线电压连接和测量

◆ 集成N FET用于电池被动均衡

-  每通道最大300mA均衡电流

-  智能热管理(电池、PCB、芯片)

-  ADC测量过程中自动暂停

-  邻近通道开启

-  休眠模式下可用

◆ 内置独立的硬件OVUV / OTUT保护

-  提供可编程的OVUV计数器以允许消除抖动

-  支持每个通道灵活的OTUT阈值选择

◆ 休眠模式下反向唤醒主机

◆ 12个GPIO通道

◆ 3个操作模式

-  关机模式:超低静态电流准备唤醒

-  休眠模式:OVUV,OTUT保护、均衡、通信线路的心跳信号

-  激活模式:用于ADC测量和菊花链通信

◆ 鲁棒的菊花链通信

◆ AEC-Q100 1级认证

◆ 功能安全符合ISO26262 ASIL-D

◆ 封装:TQFP10×10-64E

通信桥接芯片

SA63000

SPI通信收发器

◆ 12V/5V工作电压

◆ 功能安全符合ISO26262 ASIL-D

◆ SPI接口:2MHz~6MHz

◆ 256字节TX FIFO和32字节RX FIFO

◆ 工作模式

ᅳ  休眠模式:支持5μA静态电流反向唤醒主机

ᅳ  激活模式:支持环形架构通信并将故障直接通知主机

◆ AEC-Q100 1级认证

◆ 封装:TSSOP16E

SA59101/2

精确电流检测放大器

◆ 宽共模电压范围:-0.3-26V

◆ 增益:

-  SA59101: 50V/V

-  SA59102: 100V/V

◆ 偏移电压(最大值):

-  SA59101: ±100μV

-  SA59102: ±50μV

◆ 分流压降范围:

-  SA59101: -40-40mV

-  SA59102: -20-20mV

◆ 精度:

-  最大±0.5% 的增益误差

-  0.5μV/℃ 偏移漂移(最大值)

◆ 最大静态电流 : 100μA

◆ AEC-Q100 1级认证

◆ 紧凑型封装: SOT363

SA59131

具有PWM抑制的精确电流检测放大器

◆ 增强PWM抑制

◆ 出色的共模抑制比:

-  直流共模抑制比132dB

-  交流共模抑制比84dB@50kHz

◆ 宽共模电压范围: -4V~80V

◆ 精度(典型值):

-  增益误差: 0.05%

-  增益漂移: 0.5ppm/℃

-  失调电压: ±5μV

-  失调漂移: 50nV/℃

◆ 固定增益: 50V/V

◆ 静态电流: 1.8mA (典型值)

◆ 紧凑型封装: TSSOP8

ADC

SA59400/1

双向高精度模数转换器

◆ SA59400:12位ADC

◆ SA59401:16位ADC

◆ 宽电压输入范围:2.7V~5.5V

◆ 低电流消耗:

-  连续模式:350μA

-  单发模式:自动掉电

◆ 可编程数据速率:

-  SA59400:120SPS~4630SPS

-  SA59401:8SPS~890SPS

◆ 内部低漂移电压基准

◆ 内部温度传感器:

-  1.5℃(最大值)误差:0℃~70℃

◆ 内部振荡器

◆ 内部PGA

◆ 封装:MSOP-10

电压基准

SA89550

高精度低功耗并联电压基准

◆ 无输出电容要求

◆ 容性负载固定

◆ 反向击穿电压2.048V、2.5V、3.3V、4.096V、5V

◆ 输出电压容差± 0.1% (最大值)

◆ 低输出噪声( 10Hz~10kHz) 38μVrms (典型值)

◆ 低温系数± 50ppm/℃(最大值 )

◆ 小封装:SOT-23

◆ AEC-Q100 1级认证

网友:
DC/DC

SA24403

40V输入同步降压调节器

◆ 宽输入电压范围:4.2~40V

◆ 内补偿

◆ 内部软启动限制浪涌电流

◆ 可调开关频率范围:300kHz至2.2MHz

◆ 3.5A输出电流能力

◆ 参考电压±2% 0.6V(-40°C~125°C)

◆ 逐周期峰值限流

◆ 短路保护,热关断和自动恢复

◆ 符合RoHS和无卤素

◆ 紧凑型封装:SO8E

◆ AEC-Q100 1级认证

高边开关

SA21803A

单通道高边开关

◆ AEC-Q100/101/104认证

◆ 极低的关断电流和DMOS漏电流

◆ 3.3V和5V兼容逻辑输入

◆ 高精度负载电流检测

◆ 负载开路、过流和过温诊断

◆ 欠压/过温/过压/短路保护

隔离电源

SA52731

隔离电源变压器驱动器

◆ 单3.3V或5V电源

◆ 小型变压器推挽式驱动器

◆ 高原边电流驱动:500mA

◆ 扩频时钟

◆ 内部振荡器:360kHz

◆ 小封装:SOT-23

◆ AEC-Q100认证

静电保护方案

SAT01N24

LIN总线保护瞬态抑制二极管

◆ 高速数据线瞬态保护

-  IEC 61000-4-2 (静电保护)±30kV (空气/接触)

-  IEC 61000-4-5(浪涌保护): 4A (8/20μs)

◆ 可对单条汽车LIN总线线路进行保护

◆ 低电容: 12pF (典型值)

◆ 低漏电流: 0.01μA@VRWM (典型值)

◆ 每个 I/O 引脚在±8kV接触放电情况下可承受超1000次静电冲击

◆ AEC-Q101认证

SAT03N24

CAN总线保护瞬态抑制二极管

◆ 高速数据线瞬态保护

-  IEC 61000-4-2 (静电保护)±30kV (空气/接触)

-  IEC 61000-4-5(浪涌保护): 4A (8/20μs)

◆ 可对两条数据、控制或CAN总线线路进行保护

◆ 低电容: 12pF (典型值)

◆ 低漏电流: 0.01μA@VRWM (典型值)

◆ 每个 I/O 引脚在±8kV接触放电情况下可承受超1000次静电冲击

◆ AEC-Q101认证

网友:
矽力杰好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