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和MIPI接口,哪个EMI更小?

楼主:
摄像头的DVP是数字并行接口,一搬使用3.3V供电。MIPI是差分串行接口,使用MIPI的时钟频率至少是8位DVP接口时钟的8倍。比如DVP_CLK为25MHz,MIPI_CLK至少为200MHz。

那么在相同的条件下,比如同样使用4层PCB,相同布局和布线长度,MIPI和DVP哪个EMI更小呢?

顺便分享一个类似TI文档:High-Speed Layout Guidelines for Reducing EMI for LVDS SerDes Designs

网友:
相同条件下

MIPI会相对较小

MIPI是差分传输,两信号线传输相反的信号,磁场相互抵消,辐射和传导干扰小

DVP是并行传输,多信号线同时传,噪声避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