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DC采集时输入端口电压变动的问题

楼主:
具体描述:如下,当先采集电压,在采集电流时,若电压输入GEN_DC_V+\GEN_DC_V-为0,则单片机处的端口电压GEN_DC_Up和GEN_DC_Un之间的电压为0。其它顺序则是有9mv的电压存在。这是为啥呢?

ADC采样电路如下,

配置如下

下面是数据采集函数

网友A:
是不是采样太快了?理论上一个ADC不同通道快速采样的时候,第一个通道电容充电切换到下一个通道的时候电压不一定能放干净,特别是高速采样的时候。如果你把第二个通道浮空,第一个通道给正弦波,那么第二个通道可能采样到一个幅值小很多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采样太快了?理论上一个ADC不同通道快速采样的时候,第一个通道电容充电切换到下一个通道的时候电压 ...

我也试了加1MS延时,也不行。改了下顺序可以了,不知道会不会跟硬件有关系

网友:
首先:

R67-68-124-125阻值太小,导致运放输入阻抗太小,不适合这个高阻回路的测试。

其次才是你说的问题。另外放大回路都没有任何调零措施,怎么保证你的运放有“0”输出。

网友:
当先采集电压,在采集电流时,若电压输入GEN_DC_V+\GEN_DC_V-为0,则单片机处的端口电压GEN_DC_Up和GEN_DC_Un之间的电压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