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反激电源遇到了些问题,求助一下

楼主:
目前主要遇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只给对应芯片VCC的绕组供电,芯片输出的是三角波,而不是理想中的PWM波,我有点不太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
第二个问题是电路中没有反馈。我给光耦反馈回路那端加了15V可调电压,然后调节电压模拟电压波动,结果芯片这边的输出波形没有一点变化。我用万用表测量了光耦脚上的电压,发现光耦发射管两脚的电压可以随着输入电压的波动而波动,而晶体管那边的电压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当我把光耦反馈回路的输入电压加大到16V以上时,芯片那边就关断了。好像有反馈,但好像又没有反馈

网友:
最后附上电路光耦反馈部分和芯片部分原理图,恳请大家帮忙看一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问题2:

可能你的电路有问题,TL431相当与一个比较器,所以R20和R21应该是用来作为限流用的,感觉TL431的1脚R无论是否低于2.5V,都不会影响PC817的二极管导通,因为PC817根本没有电流回路。

网友B:
有音频功放电路的前级就是用三角波与被放大的信号进行比较从而转化成了方波,方波再控制桥式MOSFET管的输出,将直流电压转化成放大的大功率信号去推动负载了。

东莞市莞城中振仪器经营部 振动试验仪器销售和技术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2: 可能你的电路有问题,TL431相当与一个比较器,所以R20和R21应该是用来作为限流用的,感觉TL431 ...

第二个问题我又去看了芯片手册已经理解了。

芯片内部一二脚之间是差了一个误差放大器,误差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一个二脚VFB,一个是基准的2.5V电压,一脚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因为图中的二脚接地,所以误差放大器输出的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当光耦回路的输入电压不到16V时,光耦的晶体管部分不完全导通,所以那个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会保持不变,芯片可以继续输出pwm波。当光耦回路的输入电压大于16V时,光耦晶体管完全导通,相当于一脚接地,这样误差放大器输出端的电压就会变为0,从而关断芯片输出。

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个闭环反馈控制,但实际上只是个半开环控制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音频功放电路的前级就是用三角波与被放大的信号进行比较从而转化成了方波,方波再控制桥式MOSFET管的输出 ...

明白了,谢谢大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