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型三极管发射结电势和基极电流有关问题

楼主:
教材有一句话:发射结电势U_{BE}减小,导致基极电流I_{B}减小

这句话如果单看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确实没问题,但是三极管实际工作的静态工作点Q是输入特性曲线和输入回路负载线的交点,这个时候U_{BE}减小,负载线对应的I_{B}却是增大,Q点这个时候又如何确定呢

网友A:
这个时候U_{BE}减小,负载线对应的I_{B}却是增大

看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U_{BE}减小,负载线对应的I_{B}却是增大   ...

指的是图中输入负载线(一次函数),随着x减小,y增大,也就是我说的这个时候U_{BE}减小,负载线对应的I_{B}却是增大

网友:
我是小白,讲讲我的理解,还请大神指正,从输入端看,偏置可以看成是负载,静态工作点时,流经Rbe和偏置电阻的电流相等,Ube减小时,Ib减小,加在偏置电阻上的电压升高,Q点是唯一确定的点,有电路确定,图中Ube 的左右移动可以看成是动态的情况

网友:
楼主这句话,说的是基极电流减小,因为发射结电势减小。

先不说“电势”概念在此是否正确使用,我们把“发射结电势”当成发射结电压。

先说说发射结电压为何减小。发射结电压减小,必是由于外部原因,通常是有个输入信号。既然有个输入信号,那么基极电流就不能用输入特性曲线和负载线来计算,因为此时电路不是静态,基极电流不再是静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