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将3.6v电源升至4v,想用的是MC34063

楼主:
在网上抄了个电路,但升至了5V

网友:
缓慢调节R20或R21的阻值就可以了。建议调节R20。慢慢减小R20的阻值就能调节电压到4V。

网友:
多大电流的

MC34063有很多在线设计的

电路没有问题,要器件参数用对

网友:
这个电路的计算值,VOUT是5V。要想输出4V,需要调整R20和R21的值

网友:
刚才简单算了一下,按照下面的值,改一下电阻值就能输出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