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BUCK电路中的BPA8505D这个片子旁边的电感L1, 一端接地,另一端也没有输入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BUCK电路中的BPA8505D这个片子旁边的电感L1, 一端接地,另一端也没有输入,是如何产生的15V电压的,如下图所示,图中C17 C18这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BPA8505D这个片子旁边的电感L1, 一端接地,另一端也没有输入,是如何产生的15V电压的--------这个GND不是你电路工作的GND,而是8505的相对GND。15V电压是通过DRAIN经过调制输出的。

图中C17 C18这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滤波稳压作用。

下面是这个芯片的典型电路,看着能更清晰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BPA8505D这个片子旁边的电感L1, 一端接地,另一端也没有输入,是如何产生的15V电压的--------这个GND不是你 ...

非常感谢。有个问题,还想问一下:
下图中R1  R2  D1  C1 的作用是什么,他们的数值又如何选。

网友:
这个是芯片的典型电路,电阻和电容是典型电路推荐值,你照做就可以了。具体原理和数值涉及芯片内部工作,如果你不是设计电源芯片内部设计不必细究,你非要问的话我不知道。

网友:
论坛真冷清呀,CHATGPT  SORA来了,不出3年,论坛可能荒了

网友:
楼主应该先去看看8505的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