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什么作用啊,隔离?有必要吗?当分压是3.3V的时候,Vi是4V?

楼主:
这个二极管什么作用啊,隔离?有必要吗?当分压是3.3V的时候,Vi是4V?

网友A:
充电器检测?应该和Vi 脚控制有关系,二极管有做防电压反向倒灌的意思

分压是3.3V的是哪个电压

Vi怎么会是4V?

网友B:
Vi估计是USB voltage input monitor的意思,用来检测USB是否接入(是否有电压),如果USB没有接入,VI低压降,否则高压降。从电路猜测:USB是5V电压,MCU是3.3V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i估计是USB voltage input monitor的意思,用来检测USB是否接入(是否有电压),如果USB没有接入,VI低压 ...

非常感谢这位兄弟的回复  很有帮助  如果USB没有接入,VI低压降,否则高压降-----这句话怎么得来的  讲下原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检测?应该和Vi 脚控制有关系,二极管有做防电压反向倒灌的意思 分压是3.3V的是哪个电压 Vi怎 ...

    Vi是接的MCU 的IO口  检测适配器是否插入  但是怎么检测的  我有点不懂  为啥不直接用电阻分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这位兄弟的回复  很有帮助  如果USB没有接入,VI低压降,否则高压降-----这句话 ...

VI如果是MCU的IO口,配置为外部中断检测即可。

如果USB插入,R34和R37的中间为2.5V,加上D8压降,DI处电压为高电平(3.3V MCU).

如果USB没有插入,R34和R37的中间为0V, DI处电压为低电平

MCU只需要检测这个VI的IO电平即可得知USB是否插入

网友: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4-4-21 16:36     Vi是接的MCU 的IO口  检测适配器是否插入  但是怎么检测的  我有点不懂&nb ...

电阻分压也行,利用图中电路也行的,反正MCU和USB的地信号并没有隔离。

网友B:
根据分压电阻值,分压值为2.5V,VI处不可能是4V,二极管没那么高的正向导通压降,而且为了降低功耗,分压电阻的阻值可以再增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I如果是MCU的IO口,配置为外部中断检测即可。 如果USB插入,R34和R37的中间为2.5V,加上D8压降,DI处 ...

什么意思  没看懂  DI?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分压电阻值,分压值为2.5V,VI处不可能是4V,二极管没那么高的正向导通压降,而且为了降低功耗,分压电 ...

VI处不可能是4V  这个什么意思  为啥要二极管导通呢? 插入充电器的时候  现在二极管的负极就是2.5v啊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没明白  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VI处不可能是4V  这个什么意思  为啥要二极管导通呢? 插入充电器的时候  现在二极管的负 ...

VI不可能是4V,是回复下图红色圈中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  没看懂  DI?

写错了,VI 写成了DI。

MCU 对应VI的引脚配置为外部中断采集模式,采集VI处逻辑电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