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世健工业嘉年华】ADI TMC4671直流无刷电机-扭矩控制模式

楼主:
ADI TMC4671直流无刷电机-扭矩控制模式

硬件搭建:

  1. 24V/2.7A的电源适配器为TMC4671电机控制评估板供电
  2. 电机控制器采用世健公司的TMC4671电机控制评估板
  3. 直流无刷电机(24VDC,27000rpm),电机带三个霍尔传感器
  4. 用RTMI工具调试参数
  5. 用owon的笔式示波器测量信号

测试环境如下图:

电机控制器上电,连接好RTMI调试工具后,打开TMCL-IDE,如下图:

设置Axis 0轴为扭矩模式如下,可以实时检测设置的负载电流和实际负载电流,如下图:

图中蓝色圈中的按钮为停止运行,红色圈中的按钮为开始运行。

上图为电机停止运行截图

上图为电机开始运行

上图为电机正在运行

网友:
demo提供了连接器和金属端子,但是手上没有压线钳或者烙铁,就把杜邦排线的塑料壳去掉,直接用金属端子插进连接器里。为了防止金属端子短路,用纸片把相邻的金属端子隔开

网友:
本想用笔式万用表抓一些demo电路板的波形,但是为了避免意外导致损坏电路板,所以放弃了。如果能在电路板上增加一些关键信号的测试点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