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CAN通信软件推荐?

楼主:
变频器扩展CAN通信卡,有什么简单好用的CAN通信软件用于向变频器发送数据帧什么的?CAN通信分为标准和扩展,标准和扩展有什么区别,尤其是在帧发送时的数据结构。

之前也看了一些有关CAN的介绍,但是还是不太理解,可能对通信这方面太不懂了,尤其是通信协议和网络。

网友:
CAN通信软件的反问一下:

你的变频器支持的CAN协议和接口是什么?

要在什么操作系统下使用软件?

网友:
PCAN-Explorer:免费软件,用于配置CAN网络和诊断CAN节点。。

Kvaser Database Editor:免费软件,创建和编辑CAN数据库文件(.dbc)。
SSCOM:国产串口/CAN调试助手软件,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和接口。在Windows环境下使用。
USBCAN Tool:周立功公司开发CAN通信软件。
CANTest:广州致远电子的CAN测试工具软件

,,,,,,,

网友:
标准帧:其仲裁域是连续的11位,可以表示2^11种不同的报文,帧ID的范围是000~7FF。
扩展帧:仲裁域为29位,可表示2^29种报文,帧ID的范围是0000 0000~1FFF FFFF。

网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eewsearcher?ch=0&subch=0&rest=0&credits=0&kw=CAN%E9%80%9A%E4%BF%A1

网友:
就是windows10,请问这个标准帧和扩展帧每一个字符是什么意思?可否详细解释一下,虽然说每家可能做的不一样,但是每个位都有自己的意义,就像modbus标准报文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