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A0开发板W25Q64芯片读写及LCD显示

楼主:
HC32F4A0开发板W25Q64芯片读写及LCD显示

1概述

1.1开发板接口

        该开发板搭载了QSPI_FLASH型号为W25Q64JVSSIQ,本篇主要测评该芯片的读写功能,查看原理图后发现该开发板还有LCD接口,该接口可以兼容主控为NT35510的LCD屏实现FLASH读写时的显示功能。

1.2开发板原理图

        W25Q64芯片的外围电路及接口如图1所示。
图1 W25Q64外围电路及接口示意图
        LCD显示屏外围电路及接口如图2所示。
图2 LCD接口及外围电路示意图

1.3测试设备

        本次测试所用设备如表1所示,设备实物图如图3所示:
测试设备 单位 数量
EV_F4A0_LQ176_REV1.0开发板
ARM仿真器
5V电源适配器
ALIENTEK 4.3’TFTLCD

表1 测试设备
图3 开发板实物连接图

2代码编写

2.1LCD驱动函数

        编写LCD驱动函数,使其可以显示字符串和数字代码如下
 BSP_NT35510.c
#include "BSP_NT35510.h"
#include "FONT.h"
uint32_t g_back_color  = 0XFFFF;

static uint32_t lcd_pow(uint8_t m, uint8_t n)
{
    uint32_t result = 1;

    while (n--) result *= m;

    return result;
}

void lcd_show_char(uint16_t x, uint16_t y, char chr, uint8_t size, uint8_t mode, uint16_t color,uint16_t u16Width,uint16_t u16Height)
{
    uint8_t temp, t1, t;
    uint16_t y0 = y;
    uint8_t csize = 0;
    uint8_t *pfont = 0;
    csize = (size / 8 + ((size % 8) ? 1 : 0)) * (size / 2);
    chr = chr - ' ';

    switch (size)
    {
        case 12:
            pfont = (uint8_t *)asc2_1206[chr];
            break;

        case 16:
            pfont = (uint8_t *)asc2_1608[chr];
            break;

        case 24:
            pfont = (uint8_t *)asc2_2412[chr];
            break;

        case 32:
            pfont = (uint8_t *)asc2_3216[chr];
            break;

        default:
            return ;
    }

    for (t = 0; t < csize; t++)
    {
        temp = pfont[t];
        for (t1 = 0; t1 < 8; t1++)
        {
            if (temp & 0x80)
            {
                BSP_NT35510_WritePixel(x, y, color);
            }
            else if (mode == 0)
            {
                BSP_NT35510_WritePixel(x, y, g_back_color);
            }

            temp <<= 1;
            y++;

            if (y >= u16Height) return;

            if ((y - y0) == size)
            {
                y = y0;
                x++;

                if (x >= u16Width) return;

                break;
            }
        }
    }
}

void lcd_show_string(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uint8_t size, char *p, uint16_t color,uint16_t u16Width,uint16_t u16Height)
{
    uint8_t x0 = x;
    width += x;
    height += y;

    while ((*p <= '~') && (*p >= ' '))
    {
        if (x >= width)
        {
            x = x0;
            y += size;
        }

        if (y >= height) break;

        lcd_show_char(x, y, *p, size, 0, color,u16Width,u16Height);
        x += size / 2;
        p++;
    }
}

void lcd_show_xnum(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32_t num, uint8_t len, uint8_t size, uint8_t mode, uint16_t color,uint16_t u16Width,uint16_t u16Height)
{
    uint8_t t, temp;
    uint8_t enshow = 0;

    for (t = 0; t < len; t++)
    {
        temp = (num / lcd_pow(10, len - t - 1)) % 10;

        if (enshow == 0 && t < (len - 1))
        {
            if (temp == 0)
            {
                if (mode & 0X80)
                {
                    lcd_show_char(x + (size / 2) * t, y, '0', size, mode & 0X01, color, u16Width, u16Height);
                }
                else
                {
                    lcd_show_char(x + (size / 2) * t, y, ' ', size, mode & 0X01, color, u16Width, u16Height);
                }

                continue;
            }
            else
            {
                enshow = 1;
            }

        }

        lcd_show_char(x + (size / 2) * t, y, temp + '0', size, mode & 0X01, color, u16Width, u16Height);
    }
}

 BSP_NT35510.h

#ifndef __BSP_NT35510_H__
#define __BSP_NT35510_H__

#include "main.h"

void lcd_show_char(uint16_t x, uint16_t y, char chr, uint8_t size, uint8_t mode, uint16_t color,uint16_t u16Width,uint16_t u16Height);

void lcd_show_string(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uint8_t size, char *p, uint16_t color,uint16_t u16Width,uint16_t u16Height);

void lcd_show_xnum(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32_t num, uint8_t len, uint8_t size, uint8_t mode, uint16_t color,uint16_t u16Width,uint16_t u16Height);
#endif

2.2主函数

#include "main.h"

#define SPI_FLASH_DATA_SIZE             (256UL)
#define SPI_FLASH_ADDR                  (0UL)

static uint8_t m_au8WriteData[SPI_FLASH_DATA_SIZE];
static uint8_t m_au8ReadData[SPI_FLASH_DATA_SIZE];
static void LoadData(void);
static void ClearData(void);
static void VerifyData(void);
int32_t main(void)
{
    uint16_t u16Width;
    uint16_t u16Height;
	uint16_t count;

    /* MCU Peripheral registers write unprotected */
    LL_PERIPH_WE(LL_PERIPH_ALL);
    /* Initialize system clock: */
    BSP_CLK_Init();
	BSP_IO_Init();
	BSP_LED_Init();
    BSP_LCD_IO_Init();
    /* Initialize NT35510 LCD */
    BSP_NT35510_Init();
    /* Clear LCD screen */
    BSP_NT35510_Clear(LCD_COLOR_WHITE);
    /* Turn on LCD backlight */
    BSP_LCD_BKLCmd(EIO_PIN_SET);
    /* Set LCD cursor */
	BSP_W25QXX_Init();
    /* MCU Peripheral registers write protected */
    LL_PERIPH_WP(LL_PERIPH_ALL);

    u16Width = BSP_NT35510_GetPixelWidth();
    u16Height = BSP_NT35510_GetPixelHeight();
	lcd_show_string(20,20,u16Width,32,32,"wirte:",LCD_COLOR_BLACK,u16Width,u16Height);
	lcd_show_string(20,100,u16Width,32,32,"read:",LCD_COLOR_BLACK,u16Width,u16Height);
	LoadData();
	for(count=0;count<SPI_FLASH_DATA_SIZE;count++){
		(void)BSP_W25QXX_EraseSector(SPI_FLASH_ADDR);
		(void)BSP_W25QXX_Write(SPI_FLASH_ADDR,m_au8WriteData,SPI_FLASH_DATA_SIZE);
		(void)BSP_W25QXX_Read(SPI_FLASH_ADDR,m_au8ReadData,SPI_FLASH_DATA_SIZE);
		VerifyData();
		lcd_show_xnum(20,60,m_au8WriteData[count],3,32,0,LCD_COLOR_BLACK,u16Width,u16Height);
		lcd_show_xnum(20,140,m_au8ReadData[count],3,32,0,LCD_COLOR_BLACK,u16Width,u16Height);
		BSP_LED_Toggle(LED_BLUE);
		ClearData();
	}
	while(1){};
}

static void LoadData(void)
{
    uint32_t i;
    for (i = 0UL; i < SPI_FLASH_DATA_SIZE; i++) {
        m_au8WriteData[i] = (uint8_t)i;
    }
}

static void ClearData(void)
{
    uint32_t i;
    for (i = 0UL; i < SPI_FLASH_DATA_SIZE; i++) {
        m_au8ReadData[i]  = 0U;
    }
}

static void VerifyData(void)
{
    uint32_t i;
    for (i = 0UL; i < SPI_FLASH_DATA_SIZE; i++) {
        if (m_au8ReadData[i] != m_au8WriteData[i]) {
            BSP_LED_Off(LED_BLUE);
            BSP_LED_On(LED_RED);
            for (;;) {
                ;
            }
        }
    }
}

3实验现象

3.1实验现象分析

        试验现象应为,每读写一次FLASH,LCD显示屏刷新一次,开发板上蓝色LED灯闪烁一次,读写256次后停止。

3.2实验现象

        如视频所示:
读写FLASH

网友:
读写一次FLASH,LCD显示屏刷新一次,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