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41Z板卡-openthread的udp通讯

楼主:
测试环境

使用的硬件是KW41Z开发板和nrf52840开发板,两者都跑openthread协议栈进行下面的实验。

固件方面两者烧写的是各自的ftd-cli工程。

下面测试过程用NRF代表NRF52840,NXP代表KW41Z。

测试过程

启动接口。

NRF:

> ifconfig up
Done
> thread start
Done
>
> state
leader
Done
>

NXP:

> eui64
1bf3040000000000
Done
> ifconfig up
Done
>

入网,此时使用NRF作为leader设备,NXP作为节点(会自动升级为rooter)。

NRF:

> commissioner start
Commissioner: petitioning
Done
> Commissioner: active
commissioner joiner add 1bf3040000000000 PPSSKK
Done
> ~ Discovery Request from 12954efa1b74f63f: version=4,joiner=1
Commissioner: Joiner start 5795cc01d9ef484e
Commissioner: Joiner connect 5795cc01d9ef484e
=========[[THCI] direction=recv | type=JOIN_FIN.req | len=048]==========
| 10 01 01 21 0A 4F 50 45 | 4E 54 48 52 45 41 44 22 | ...!.OPENTHREAD"
| 05 4B 57 34 31 5A 23 10 | 74 68 72 65 61 64 2D 72 | .KW41Z#.thread-r
| 65 66 65 72 65 6E 63 65 | 25 06 18 B4 30 00 00 10 | eference%..40...
------------------------------------------------------------------------
=========[[THCI] direction=send | type=JOIN_FIN.rsp | len=003]==========
| 10 01 01 .. .. .. .. .. | .. .. .. .. .. .. .. .. | ................
------------------------------------------------------------------------
Commissioner: Joiner finalize 5795cc01d9ef484e
-MESH-CP-: [THCI] direction=send | type=JOIN_ENT.ntf
-MESH-CP-: [THCI] direction=recv | type=JOIN_ENT.rsp
Commissioner: Joiner end 5795cc01d9ef484e
Commissioner: Joiner remove 5795cc01d9ef484e
>
> ipaddr
fd9f:129:4246:a051:0:ff:fe00:fc31
fd9f:129:4246:a051:0:ff:fe00:fc00
fd9f:129:4246:a051:0:ff:fe00:2400
fd9f:129:4246:a051:b860:2a7f:75dd:e101
fe80:0:0:0:28f0:3f23:5560:65b0
Done

NXP:

> joiner start PPSSKK
Done
> Join success
>
> thread start
Done
>
> state
child
Done
>
> ipaddr
fd9f:129:4246:a051:0:ff:fe00:2401
fd9f:129:4246:a051:104e:6c93:d338:7114
fe80:0:0:0:4c86:1466:c96e:a32c
Done

UDP测试

NRF:

> udp open
Done
> udp bind :: 1234
Done
> udp send fd9f:129:4246:a051:104e:6c93:d338:7114 2345 hello41z
Done
> 10 bytes from fd9f:129:4246:a051:104e:6c93:d338:7114 2345 hello52840

NXP:

> udp open
Done
> udp bind :: 2345
Done
> 8 bytes from fd9f:129:4246:a051:b860:2a7f:75dd:e101 1234 hello41z

> udp send fd9f:129:4246:a051:b860:2a7f:75dd:e101 1234 hello52840
Done
>

UDP命令分析

路径位于:ot-kw41z/openthread/src/cli/cli_udp.cpp

udp open

//这个命令主要是调用otUdpOpen,HandleUdpReceive函数用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otUdpOpen(GetInstancePtr(), &mSocket, HandleUdpReceive, this);

udp bind

//这个命令主要是调用otUdpBind来开启端口监听
otUdpBind(GetInstancePtr(), &mSocket, &sockaddr, netif);

udp send

//这个命令主要是构建一个message,将数据写进message中,然后通过otUdpSend发送
message = otUdpNewMessage(GetInstancePtr(), &messageSettings);
otMessageAppend(message, aArgs[0].GetCString(), aArgs[0].GetLength());
otUdpSend(GetInstancePtr(), &mSocket, message, &messageInfo);

udp connect:调用otUdpConnect来与指定主机建立连接。

udp close:调用otUdpClose来关闭UDP客户端。

写自己的demo

在ot-kw41z/openthread/examples/apps路径下,复制cli,重命名为demo,然后修改此目录下的CMakeLists.txt,前后内容如下

修改前:

if(OT_APP_CLI)
    add_subdirectory(cli)
endif()

add_subdirectory(ncp)

修改后:

if(OT_APP_CLI)
    add_subdirectory(cli)
    add_subdirectory(demo)
endif()

add_subdirectory(ncp)

增加demo.c,主要代码如下:

static otMessage    *mMessage = NULL;
static otMessageInfo mMessageInfo;
static otUdpSocket   mSocket;
void DemoProcess(otInstance *instance)
{
    if(NULL == instance)
    {
        return;
    }
    if(!otUdpIsOpen(instance, &mSocket))
    {
        return;
    }
    otMessage *message = mMessage;
    if(message != NULL)
    {
        mMessage = NULL;
        if(OT_ERROR_NONE != otUdpSend(instance, &mSocket, message, &(mMessageInfo)))
        {
            DBG_INFO_OUT("send message failed!\n");
            otMessageFree(message);
        }
    }
}
bool DemoMessageSet(otMessage *message, const otMessageInfo *info)
{
    if(mMessage == NULL)
    {
        mMessage = message;
        memcpy(&mMessageInfo.mPeerAddr, &(info->mPeerAddr), sizeof(mMessageInfo.mPeerAddr));
        mMessageInfo.mPeerPort = info->mPeerPort;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
static void HandleUdpReceive(void *aContext, otMessage *aMessage, const otMessageInfo *aMessageInfo)
{
    char buf[1500];
    int  length;
    bool isSecurity = otMessageIsLinkSecurityEnabled(aMessage);

    DBG_INFO_OUT("%d bytes from ", otMessageGetLength(aMessage) - otMessageGetOffset(aMessage));
    otIp6AddressToString(&aMessageInfo->mPeerAddr, buf, sizeof(buf));
    DBG_INFO_OUT("%s:%d (%d) ", buf, aMessageInfo->mPeerPort, isSecurity);

    length      = otMessageRead(aMessage, otMessageGetOffset(aMessage), buf, sizeof(buf) - 1);
    buf[length] = '\0';
    DBG_INFO_OUT("%s\n", buf);
    // create message
    otInstance *instance = (otInstance *)aContext;
    if(instance)
    {
        otMessage *message = otUdpNewMessage(instance, NULL);
        if(message)
        {
            if(OT_ERROR_NONE == otMessageAppend(message, buf, length))
            {
                if(DemoMessageSet(message, aMessageInfo))
                {
                    message = NULL;
                }
            }
            if(message)
            {
                otMessageFree(message);
            }
        }
    }
}
void DemoInit(otInstance *instance)
{
    otSockAddr sockaddr;

    if(instance== NULL)
    {
        return ;
    }
    if(otUdpIsOpen(instance, &mSocket))
    {
        return ;
    }
    memset(&mSocket, 0, sizeof(mSocket));
    if(OT_ERROR_NONE != otUdpOpen(instance, &mSocket, HandleUdpReceive, instance))
    {
        return ;
    }
    memset(&sockaddr, 0, sizeof(sockaddr));
    otIp6AddressFromString("::", &sockaddr.mAddress);
    sockaddr.mPort = 12345;
    if(OT_ERROR_NONE != otUdpBind(instance, &mSocket, &sockaddr, OT_NETIF_THREAD))
    {
        return ;
    }
}

代码实现的是echo功能。

网友A:
KW41Z开发板和nrf52840开发板,都跑openthread协议栈进行的实验测试后情况如何

网友B:
KW41Z 应该不是nxp主推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KW41Z开发板和nrf52840开发板,都跑openthread协议栈进行的实验测试后情况如何

可以正常组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KW41Z 应该不是nxp主推的了吧

nxp对这块的推广力度感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