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无限放电,输出电压会不会不断上升

楼主:
假设反激电源的mos管有一个无限的脉冲,如图所示,工作在dcm模式下,那么反激的输出电压会不会无限的上升?

网友A:
mos管有一个无限的脉冲------无限的脉冲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有一个无限的脉冲------无限的脉冲是指什么意思?

就是一直施加对mos管栅极的脉冲信号,不涉及反馈控制

网友:
假设反激电源的mos管有一个无限的脉冲,如图所示,工作在dcm模式下,那么反激的输出电压会不会无限的上升?----------电压不会,而能量会,你仔细想想电压和能量的区别。

网友:
假设反激电源的mos管有一个无限的脉冲,应当就是一个直流电压,这时MOS管就是直通了,变压器的一直通入直流电会磁饱和及短路了,自然就不一直有输出了。

网友:
电源的输出是用变压器进行隔离的,变压器是输出交变量的,不能输出直流电压了。

不用变压器进行输出隔离,直接输出的办法就是你的输入直流电压直通了。用脉冲控制MOS管的目的就是调节输出的大小,你把脉冲变成无限长就没有调节输出电压的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设反激电源的mos管有一个无限的脉冲,应当就是一个直流电压,这时MOS管就是直通了,变压器的一直通入直流 ...

不是这个意思,无限的脉冲是指脉冲信号没有终止时刻,一直在施加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电压不可能无限上升,变压器变比固定的。

网友:
无限的脉冲就是个茅盾体了,脉冲就是一个短暂的信号,电压要无限上升就是信号持续时间长的了,这不相互茅盾吗

网友:
电源的电压都是有限的值,无限电压你怎么生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