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忙看一看

楼主:
本人想基于MSPM0L1306实现利用串口输入控制单片机功能的程序,例如如果检测到串口输入的值为3,那么就输出当前的温度值,但是无论怎么做都成功不了,还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怎么改正,以下为部分源代码,其中rxData为记录串口输入的变量,uint_8和uint_16都试过了,没用

void UART_0_INST_IRQHandler(void)
{
    switch (DL_UART_Main_getPendingInterrupt(UART_0_INST))
    {
        case DL_UART_MAIN_IIDX_RX:
            rxData = DL_UART_Main_receiveData(UART_0_INST);
            break;
        default:
            break;
     if(rxData == '3')
     {
        UARTprintf("The current temperature is \n");  //UARTprintf为前面定义的字符串输出函数,没有问题
        Usart_Send_16bit_Data(result);                     //Usart_Send_16bit_Data为前面定义的整型输出函数,没有问题
        UARTprintf("*C\n");
     }
 else if(rxData == 10 )
        UARTprintf("please input the right number \n");
     }
}

网友:
switch 中遇到break会跳出switch,因此,你这代码永远不会执行到 if(rxData == '3')这一步

网友:
建议不要在中断里做判断,直接在main的while函数中去判断rxData数据,如果不等于0进入你的switch,处理完后rxData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