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说MOS管开启过程不需要加速?

楼主:
提高电路速度不是应该开关速度都提高吗?

网友:
高速应用,开启过程需要加速,

这一家台湾省的MOS厂商懂的不多。他们甚至不知道mos可以双向导通。

网友:
开启时GS上的电容相对于电阻过来的驱动能力是可以忽略的,

而关断时GS电容本身是非线性放电,随着时间推移,电压衰减,放电速度会减慢,导致延长放电时间。

这两个方向的“源”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