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4期】基础任务二(补充):RA-08H板子做显示

楼主:
我是申请了第二块板子,作为开发用的,有些可能买了模块,我觉得模块没啥性价比,选开发板,然后通过串口接受数据,进行显示。

RA-08H也是树莓派RP2040的芯片,驱动了一个1.8寸的显示屏幕。所以从开发上来说,和W5500-PICO是一样的。

#include <Adafruit_GFX.h>    // Core graphics library

#include <Adafruit_ST7735.h> // Hardware-specific library for ST7735

#include <SPI.h>

//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 SoftwareSerial uart1(8,9);//串口定义

#include <SerialPIO.h>

#define  txpin   0

#define  rxpin   1

#define  fifosize  32

SerialPIO mySerial(0, 1); // 创建SerialPIO对象

#define TFT_CS        17

#define TFT_RST        22 // Or set to -1 and connect to Arduino RESET pin

#define TFT_DC         16

#define TFT_MOSI 19   // Data out

#define TFT_SCLK 18  // Clock out

#define TFT_BL 23

Adafruit_ST7735 tft = Adafruit_ST7735(TFT_CS, TFT_DC, TFT_MOSI, TFT_SCLK, TFT_RST);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uart1.begin(115200);

  Serial.print(F("Hello! ST77xx TFT Test"));

  pinMode(TFT_BL, OUTPUT);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 OR use this initializer if using a 1.8" TFT screen with offset such as WaveShare:

   tft.initR(INITR_BLACKTAB);      // Init ST7735S chip, green tab

  digitalWrite(TFT_BL, HIGH);

  mySerial.begin(115200);

   tft.setTextWrap(false);

   tft.fillScreen(ST77XX_BLACK);

}

String receivedData; // 存储接收到的字符流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 tft.setTextWrap(false);

  // tft.fillScreen(ST77XX_BLACK);

  static unsigned long startTime = millis(); // 记录起始时间

  while (mySerial.available()) { // 检查是否有可用数据

    char data = mySerial.read(); // 读取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receivedData += data; // 将数据添加到接收到的字符流中

    startTime = millis(); // 重置起始时间

  }

  // 检查超时

  if (millis() - startTime >= 2000) {

    if (receivedData.length() > 0) {

      // Serial.print("Received: "); // 通过USB CDC打印接收到的数据

      // Serial.println(receivedData);

      tft.setCursor(0, 30);

      tft.setTextColor(ST77XX_RED);

      tft.setTextWrap(false);

      tft.fillScreen(ST77XX_BLACK);

      tft.setTextSize(1);

      tft.println(receivedData);

      receivedData = ""; // 清空接收到的字符流

    }

    startTime = millis(); // 重置起始时间

  }

}

我们先做好这边的驱动。

红色框是串口0,我们通过初始化,完成其接收数据功能,然后加入屏幕驱动,接收到的数据让其显示到屏幕上。

#include <Ethernet.h>

#include <EthernetUdp.h>

#include <SerialPIO.h>

// Enter a MAC address and IP address for your controller below.

// The IP address will be dependent on your local network:

byte mac[] = {

  0xDE, 0xAD, 0xBE, 0xEF, 0xFE, 0xED

};

IPAddress ip(192, 168, 2, 177);

unsigned int localPort = 8888;      // local port to listen on

// buffers for receiving and sending data

char packetBuffer[UDP_TX_PACKET_MAX_SIZE];  // buffer to hold incoming packet,

char ReplyBuffer[] = "acknowledged";        // a string to send back

// An EthernetUDP instance to let us send and receive packets over UDP

EthernetUDP Udp;

#define  txpin   0

#define  rxpin   1

#define  fifosize  32

SerialPIO mySerial(0, 1); // 创建SerialPIO对象

void setup() {

  // You can use Ethernet.init(pin) to configure the CS pin

  //Ethernet.init(10);  // Most Arduino shields

  //Ethernet.init(5);   // MKR ETH shield

  //Ethernet.init(0);   // Teensy 2.0

  //Ethernet.init(20);  // Teensy++ 2.0

  //Ethernet.init(15);  // ESP8266 with Adafruit Featherwing Ethernet

  //Ethernet.init(33);  // ESP32 with Adafruit Featherwing Ethernet

  Ethernet.init(17);  // WIZnet W5100S-EVB-Pico W5500-EVB-Pico W6100-EVB-Pico

  // start the Ethernet

  Ethernet.begin(mac, ip);

  // Open serial communications and wait for port to open:

  Serial.begin(9600);

  while (!Serial) {

    ; // wait for serial port to connect. Needed for native USB port only

  }

  // Check for Ethernet hardware present

  if (Ethernet.hardwareStatus() == EthernetNoHardware) {

    Serial.println("Ethernet shield was not found.  Sorry, can't run without hardware. :(");

    while (true) {

      delay(1); // do nothing, no point running without Ethernet hardware

    }

  }

  if (Ethernet.linkStatus() == LinkOFF) {

    Serial.println("Ethernet cable is not connected.");

  }

  // start UDP

  Udp.begin(localPort);

   mySerial.begin(115200);

String SenddData; // 存储接收到的字符流

void loop() {

  // if there's data available, read a packet

  int packetSize = Udp.parsePacket();

  if (packetSize) {

    Serial.print("Received packet of size ");

    SenddData += "Received size:";

    Serial.println(packetSize);

    SenddData += packetSize;

    SenddData += "\r\n";

    Serial.print("From ");

    SenddData += "From:";

    IPAddress remote = Udp.remoteIP();

    for (int i=0; i < 4; i++) {

      Serial.print(remote[i], DEC);

      SenddData += remote[i];

      if (i < 3) {

        Serial.print(".");

        SenddData += ".";

      }

    }

    Serial.print(", port ");

    SenddData += ", \r\nport ";

    SenddData += "\r\n";

    Serial.println(Udp.remotePort());

    SenddData += Udp.remotePort();

    SenddData += "\r\n";

    // read the packet into packetBufffer

    Udp.read(packetBuffer, UDP_TX_PACKET_MAX_SIZE);

    Serial.println("Contents:");

    Serial.println(packetBuffer);

    SenddData += "Contents:\r\n";

    SenddData += packetBuffer;

    mySerial.println(SenddData);

    SenddData="";

    // send a reply to the IP address and port that sent us the packet we received

    Udp.beginPacket(Udp.remoteIP(), Udp.remotePort());

    Udp.write(ReplyBuffer);

    Udp.endPacket();

  }

  delay(10);

}

同样修改w5500这边的代码,这边代码主要就是添加了串口0初始化,以及串口数据的一个整理发送。

完成后效果就是他可以接受到UDP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内容是UDP发送端的信息,IP和端口,然后发送的内容,发送内容中间加了那个换行有点问题,显示的。

从这边接受到显示的内容其实就是乱码的。所以屏幕上显示的也是乱码的。

除了这个功能,也可以直接用串口发送数据显示。也算便携串口显示了,没电脑的时候可以看下,不过目前没有支持中文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