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一些升压芯片的最大功率怎么看?

楼主:
请教下一些升压芯片的最大功率怎么看,比如MT3608,如果输入5V,输出12V,可以升压最大电流是几A?这个要怎么看?

手册只写了功耗是0.6W和内部4A开关电流限制,这个4A是指输入电流最大4A吗?

那这个0.6W指的是什么?

网友A:
你把手册放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手册放出来啊

我帮他把手册放出来了。

网友:
请教下一些升压芯片的最大功率怎么看,比如MT3608,如果输入5V,输出12V,可以升压最大电流是几A?这个要怎么看?-------手册里有个图,应该是12V/800mA。

手册只写了功耗是0.6W和内部4A开关电流限制,这个4A是指输入电流最大4A吗?----------4A是芯片内部的开关管的最大电流。

那这个0.6W指的是什么?----------是指芯片的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帮他把手册放出来了。

说的是峰值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