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一些功率器件的电流大小?

楼主:
在测量诸如变频器电机之类的输入输出线缆的电流,可以使用钳形表电流钳罗氏线圈等,但是如果在PCB板上,尤其是开关电源的开关管这样的功率器件,这样的器件电流应该怎样测量?难不成还得在电路中串联低值电阻?请教有什么比较简单实用的办法?

网友:
电流探头

网友A:
那我测量一个反激式开关电源功率MOS管的电流,MOS管还没探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测量一个反激式开关电源功率MOS管的电流,MOS管还没探头大

脚翘起来拉个线

网友:
楼上正解,我之前也是这么测得,不过对封装有要求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