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点原子瑞芯微RV1126测评】7 mqtt客户端编程

楼主:
              【 正点原子瑞芯微RV1126测评】7 mqtt客户端编程

一、下载mqtt源码,路径如下:

二、下载到电脑后通过共享文件夹放到ubuntu里面。

编译mqtt源代码包

gcc交叉编译器安装目录如下:

把下载的mqtt源码包拷贝到下面的文件夹并解压,奇怪加压处理的是1.3.13不管他能用就行。

在cmake目录里面新建一个文件arm-linux-setup.cmake并且写入下面内容
在paho.mqtt.c-1.3.13目录里面建一个build目录。操作如下

进入到 build 目录下,执行 cmake 进行构建:

cmake -DCMAKE_BUILD_TYPE=Release - DCMAKE_INSTALL_PREFIX=/home/ alientek/tools/paho.mqtt.c-1.3.13/install - DCMAKE_TOOLCHAIN_FILE=../cmake/arm-linux-setup.cmake -DPAHO_WITH_SSL=TRUE - DPAHO_BUILD_SAMPLES=TRUE ..

Build目录执行make

注意:MQTT 客户端库依赖于 openssl 库,通常在移植 MQTT 客户端库的时候,需要先移植 openssl、交叉编译 openssl 得到库文件以及头文件,因为开发板出厂系统中已经移植好了 openssl 库,并且使用ubuntu里面的交叉编译器在编译工程源码的时候会链接 openssl 库(sysroot 路径指定的)。

执行sudo make install

在install目录里面有如下库文件,从上面也可以看出来头文件在哪些目录,这些就是后面我们板子上运行mqtt和编译应用程序要用到的。

二、编译mqtt客户端程序

应用程序的Cmake目录里面建立一个文件指定好编译路径

编写cmakefile.lst文件
从上面编译的时候知道库文件和头文件目录如下,在cmakefile.lst中设置正确

mqtt测试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MQTTClient.h"     //包含MQTT客户端库头文件
/* ########################宏定义##################### */
#define BROKER_ADDRESS  "192.168.0.1031883"

#define CLIENTID        "clientid123456" 		//客户端id
#define USERNAME        "mqtttest"     	//用户名
#define PASSWORD        "123456"        	//密码

#define WILL_TOPIC      "dt_mqtt/will"      	//遗嘱主题
#define LED_TOPIC       "dt_mqtt/led"       	//LED主题
#define TEMP_TOPIC      "dt_mqtt/temperature" 	//温度主题
#define ADC_TOPIC      "dt_mqtt/adc" 	              //ADC主题
/* ################################################# */

static int msgarrvd(void *context, char *topicName, int topicLen,
            MQTTClient_message *message)
{
    if (!strcmp(topicName, LED_TOPIC)) {	//校验消息的主题
        if (!strcmp("2", message->payload)) 	//如果接收到的消息是"2"则设置LED为呼吸灯模式
            system("echo heartbeat > /sys/class/leds/user-led/trigger");
        if (!strcmp("1", message->payload)) {	//如果是"1"则LED常量
            system("echo none > /sys/class/leds/user-led/trigger");
            system("echo 1 > /sys/class/leds/user-led/brightness");
        }
        else if (!strcmp("0", message->payload)) {//如果是"0"则LED熄灭
            system("echo none > /sys/class/leds/user-led/trigger");
            system("echo 0 > /sys/class/leds/user-led/brightness");
        }
    }
    MQTTClient_freeMessage(&message);
    MQTTClient_free(topicName);
    return 1;
}

static void connlost(void *context, char *cause)
{
    printf("\nConnection lost\n");
    printf("    cause: %s\n", cause);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MQTTClient client;
    MQTTClient_connectOptions conn_opts = MQTTClient_connectOptions_initializer;
    MQTTClient_willOptions will_opts = MQTTClient_willOptions_initializer;
    MQTTClient_message pubmsg = MQTTClient_message_initializer;
    int rc;

    /* 创建mqtt客户端对象 */
    if (MQTTCLIENT_SUCCESS !=
            (rc = MQTTClient_create(&client, BROKER_ADDRESS, CLIENTID,
            MQTTCLIENT_PERSISTENCE_NONE, NULL))) {
        printf("Failed to create client, return code %d\n", rc);
        rc = EXIT_FAILURE;
        goto exit;
    }

    /* 设置回调 */
    if (MQTTCLIENT_SUCCESS !=
            (rc = MQTTClient_setCallbacks(client, NULL, connlost,
            msgarrvd, NULL))) {
        printf("Failed to set callbacks, return code %d\n", rc);
        rc = EXIT_FAILURE;
        goto destroy_exit;
    }

    /* 连接MQTT服务器 */
    will_opts.topicName = WILL_TOPIC;   			//遗嘱主题
    will_opts.message = "Unexpected disconnection";	//遗嘱消息
    will_opts.retained = 1; 							//保留消息
    will_opts.qos = 0;      						//QoS0

    conn_opts.will = &will_opts;
    conn_opts.keepAliveInterval = 30;   				//心跳包间隔时间
    conn_opts.cleansession = 0;         				//cleanSession标志
    conn_opts.username = USERNAME;      		//用户名
    conn_opts.password = PASSWORD;      			//密码
    if (MQTTCLIENT_SUCCESS !=
            (rc = MQTTClient_connect(client, &conn_opts))) {
        printf("Failed to connect, return code %d\n", rc);
        rc = EXIT_FAILURE;
        goto destroy_exit;
    }

    printf("MQTT服务器连接成功!\n");

    /* 发布上线消息 */
    pubmsg.payload = "Online";  	//消息的内容
    pubmsg.payloadlen = 6;      	//内容的长度
    pubmsg.qos = 0;             	//QoS等级
    pubmsg.retained = 1;        	//保留消息
    if (MQTTCLIENT_SUCCESS !=
        (rc = MQTTClient_publishMessage(client, WILL_TOPIC, &pubmsg, NULL))) {
        printf("Failed to publish message, return code %d\n", rc);
        rc = EXIT_FAILURE;
        goto disconnect_exit;
    }

    /* 订阅主题 dt_mqtt/led */
    if (MQTTCLIENT_SUCCESS !=
            (rc = MQTTClient_subscribe(client, LED_TOPIC, 0))) {
        printf("Failed to subscribe, return code %d\n", rc);
        rc = EXIT_FAILURE;
        goto disconnect_exit;
    }

    /* 向服务端发布芯片温度信息 */
    for ( ; ; ) {

        MQTTClient_message tempmsg = MQTTClient_message_initializer;
        char temp_str[10] = {0};
        char adc_str[10] = {0};
        int fd;

        /* 读取温度值 */
        fd = open("/sys/class/thermal/thermal_zone0/temp", O_RDONLY);
        read(fd, temp_str, sizeof(temp_str));//读取temp属性文件即可获取温度
        close(fd);

       /* 读取ADC值 */
        fd = open("/sys/bus/iio/devices/iio\:device0/in_voltage3_raw", O_RDONLY);
        read(fd, adc_str, sizeof(adc_str));//读取temp属性文件即可获取温度
        close(fd);

        /* 发布温度信息 */
        tempmsg.payload = temp_str; 			//消息的内容
        tempmsg.payloadlen = strlen(temp_str); 	//内容的长度
        tempmsg.qos = 0;                		//QoS等级
        tempmsg.retained = 1;       			//保留消息
        if (MQTTCLIENT_SUCCESS !=
            (rc = MQTTClient_publishMessage(client, TEMP_TOPIC, &tempmsg, NULL))) {
            printf("Failed to publish message, return code %d\n", rc);
            rc = EXIT_FAILURE;
            goto unsubscribe_exit;
        }
       /* 发布ADC信息 */
        tempmsg.payload = adcc_str; 			//消息的内容
        tempmsg.payloadlen = strlen(adc_str); 	//内容的长度
        tempmsg.qos = 0;                		//QoS等级
        tempmsg.retained = 1;       			//保留消息
        if (MQTTCLIENT_SUCCESS !=
            (rc = MQTTClient_publishMessage(client, ADC_TOPIC, &tempmsg, NULL))) {
            printf("Failed to publish message, return code %d\n", rc);
            rc = EXIT_FAILURE;
            goto unsubscribe_exit;
        }
        sleep(30);      //每隔30秒 更新一次数据
    }

unsubscribe_exit:
    if (MQTTCLIENT_SUCCESS !=
        (rc = MQTTClient_unsubscribe(client, LED_TOPIC))) {
        printf("Failed to unsubscribe, return code %d\n", rc);
        rc = EXIT_FAILURE;
    }
disconnect_exit:
    if (MQTTCLIENT_SUCCESS !=
        (rc = MQTTClient_disconnect(client, 10000))) {
        printf("Failed to disconnect, return code %d\n", rc);
        rc = EXIT_FAILURE;
    }
destroy_exit:
    MQTTClient_destroy(&client);
exit:
    return rc;
}

建立build空目录
Build目录里面执行
cmake -DCMAKE_TOOLCHAIN_FILE=../cmake/arm-linux-setup.cmake - DCMAKE_BUILD_TYPE=Release ..

执行make

这就是我们编译的客户端程序

四、编译的mqtt库拷贝到板子
将编译得到的库文件拷贝到开发板 Linux 系统/usr/lib 目录下,将编译得到的客户端程序mattclient拷贝到板子统/home/testmqtt下,如下所示:

修改执行属性,为实验准备。

五、实验准备

电脑安装mqtt的服务器。
准备好网线连接主板,并查看电脑的ip 看他们是不是同一网段,拼一下看通不通,安装好mqtt工具mqtt.fx-1.71在电脑里。

六、实验测试

主板运行mqttclient程序,电脑里mqtt.fx-1.71设置好ip和用户名,密码。面查看并看互动结果如下:
说明通了。注意:电脑上的mqtt.fx-1.71设置的clientid和板子不要一样。也就是一个网络里面clientid不能 重复!!!否则会有一个下线。
到此,通信就算是成功了。
好实验先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