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硬件工程师入职图解手册——硬件知识篇》第二章 RS485总线(1)简介

楼主:
第二章 RS485总线

(一)OSI七层协议标准

       OSI七层协议标准是一种网络通信协议框架,它将网络通信过程划分为七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层次。这些层次从上到下分别为:

  1. 物理层:

            负责把比特流转化为可以在物理介质上传输的物理信号,涉及数据传输的物理介质、机械电气特性、接口标准、传输速率和数据传输距离等问题。

  1. 数据链路层:

            负责将比特流组织成数据帧,并在链路上实现可靠的传输。

            主要分为:

  1. 介质访问控制(Media Access Control,Mac)层:

            Mac层对传输信号进行发送和接收控制。

    • 集中轮询协议:主站周期性地轮询各节点。
    • 令牌总线协议:多主站之间基于令牌传送协议工作,持有令牌的主站可以轮询各节点。
    • 随机接入协议:类似于多机系统中的并行总线管理机制。
  1. 逻辑链路控制(Logical Link Control,LLC)层:

            LLC层保证数据传输到指定的设备上。

  1. 网络层:

            负责将数据包从源主机传输到目标主机,提供寻址和路由功能。网络层协议包括IP、ICMP等。

  1. 传输层:

            负责在源主机和目标主机之间提供端到端的数据传输服务,以及数据的分段和重组。传输层协议包括TCP和UDP。

  1. 会话层:

负责建立、管理和终止会话连接,提供端到端的数据传输流控制和同步服务。会话层协议包括RPC、SQL等。

  1. 表示层:

            负责数据的格式化和转换,以便在不同的系统之间进行数据交换。表示层协议包括MIME、TLS等。

  1. 应用层:

            用于控制现场设备数据的传送和总线变量的访问,定义了用户接口如何读写操作设备的信息和指令,定义了信息、请求的格式和内容,负责处理用户的应用程序请求和服务。应用层协议包括HTTP、FTP、SMTP等。

  1. 用户层(新增):

            定义了现场设备读写信息和向网络其他设备分派信息的方法。

(二)RS485总线简介

        串口(USART/UART)通过RS485芯片,将信号变送到485A、485B信号线完成通讯。

        RS485总线通讯的特点:

  1. RS485总线是差分总线,支持一点对多点传输数据,遵循主从模式。
  2. 使用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线作为传输介质时的传输距离最远可达1200m。
  3. 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it/s。
  4. 同一时刻总线上只能有一个主机发送数据,可以有多个从机接受数据。
  5. RS485总线采用两根信号线(485A、485B),某些场合采用三根信号线(485A、485B、GND)。
  6. 485A、485B之间的电压差大于200mV为有效逻辑1;485A、485B之间的电压差小于于-200mV为有效逻辑0。
  7. 一个设备中至少采用一个RS485芯片,可以理解为单元负载UL。
  8. RS485标准TIA/EIA-485描述其支持32个单元负载,RS485通常认为12kΩ是一个单元负载(UL)。

网友A:
多年来七层协议标准是搞通信设计跑不掉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年来七层协议标准是搞通信设计跑不掉的内容

应用的话实际上一般只需要考虑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应用层了其他都由硬件底层完成了。

网友B:
这个看起来理解有点难度,有没有那种通俗易懂的实例。这个看起来理解有点难度,有没有那种通俗易懂的实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理解有点难度,有没有那种通俗易懂的实例。这个看起来理解有点难度,有没有那种通俗易懂的实例。 ...

这个只是通讯框架而已,开发者不需要过度关注,从事通讯设计开发才需要关注考虑这些,作为应用者并不需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