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DMA Controller

楼主(2024-03-25):
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DMA Controller
# DMA Controller 本文介绍RTOS 中DMA 驱动的接口及使用方法,为DMA 的使用者提供参考。 DMA 主要实现设备与设备、设备与 memory、memory 与 memory 之间的数据搬运与传输;BSP DMA 驱动主要实现设备驱动的底层细节,并为上层提供一套标准的 API 接口以供使用。 ## 文档约定 | 数据 | 说明 | | ---------- | ----------- | | DRQSRC_XXX | 源 DRQ 号 | | DRQDST_XXX | 目的 DRQ 号 | ## 模块配置 ```c 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DMA Devices —> [*] enable dma driver [*] enable dma hal API test command ``` ## 源码结构 ```c hal/source/dma/ ---- 驱动源码 ├── hal_dma.c ├── Kconfig ├── Makefile ├── platform │ └── dma-sun20iw3.h ├── platform-dma.h include/hal/ ---- 驱动APIs声明头文件 └── hal_dma.h ``` ## 驱动框架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https://r128.docs.aw-ol.com/sdk_module/assets/post/dmac/image-20230320102327332.png) ## 模块接口说明 头文件: ```c #include
``` ### 申请 DMA 通道 函数原型: ```c hal_dma_chan_status_t hal_dma_chan_request(struct sunxi_dma_chan **dma_chan) ``` 参数: - dma_chan: 存放 DMA 通道的指针变量 返回值: - HAL_DMA_CHAN_STATUS_BUSY: 申请失败 - HAL_DMA_CHAN_STATUS_FREE: 申请成功 ### 释放 DMA 通道 函数原型: ```c hal_dma_status_t hal_dma_chan_free(struct sunxi_dma_chan *chan) ``` 参数: -chan: 要释放的 DMA 通道结构体指针变量 返回值: - HAL_DMA_STATUS_ERROR: 失败 - HAL_DMA_STATUS_OK: 成功 ### 释放 DMA 通道描述符 函数原型: ```c hal_dma_status_t hal_dma_chan_desc_free(struct sunxi_dma_chan *chan) ``` 参数: - chan: 要释放的 DMA 通道结构体指针变量 返回值: - HAL_DMA_STATUS_ERROR: 失败 - HAL_DMA_STATUS_OK: 成功 ### 初始化环形 DMA 传输 函数原型: ```c hal_dma_status_t hal_dma_prep_cyclic(struct sunxi_dma_chan *chan, uint32_t buf_addr, uint32_t buf_len, uint32_t period_len, enum dma_transfer_direction dir) ``` 参数: - chan:DMA 通道结构体指针变量 - buf_addr: 数据缓冲区 - buf_len: 数据缓冲区长度 - period_len: 单次 DMA 搬运长度 - dir:DMA 传输方向 返回值: - HAL_DMA_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参数非法 - HAL_DMA_STATUS_ERROR: 失败 - HAL_DMA_STATUS_OK: 成功 ### 初始化 memory to memory DMA 传输 函数原型: ```c hal_dma_status_t hal_dma_prep_memcpy(struct sunxi_dma_chan *chan, uint32_t dest, uint32_t src, uint32_t len) ``` 参数: - chan:DMA 通道结构体指针变量 - dest: 目的地址 - src: 源地址 - len: 传输长度 返回值: - HAL_DMA_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参数非法 - HAL_DMA_STATUS_ERROR: 失败 - HAL_DMA_STATUS_OK: 成功 ### 初始化通用 DMA 传输 函数原型: ```c hal_dma_status_t hal_dma_prep_device(struct sunxi_dma_chan *chan, uint32_t dest, uint32_t src, uint32_t len, enum dma_transfer_direction dir) ``` 参数: -chan:DMA 通道结构体指针变量 - dest: 目的地址 - src: 源地址 - len: 传输长度 - dir:DMA 传输方向 返回值: - HAL_DMA_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参数非法 - HAL_DMA_STATUS_ERROR: 失败 - HAL_DMA_STATUS_OK: 成功 ### 注册 DMA 回调函数 函数原型: ```c hal_dma_status_t hal_dma_callback_install(struct sunxi_dma_chan *chan, dma_callback callback, void *callback_param) ``` 参数: - chan:DMA 通道结构体指针变量 - callback: 回调函数 handler - callback_param: 回调函数传参 返回值: - HAL_DMA_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参数非法 - HAL_DMA_STATUS_OK: 成功 ### 配置 DMA 描述符传输信息 函数原型: ```c hal_dma_status_t hal_dma_slave_config(struct sunxi_dma_chan *chan, struct dma_slave_config *config) ``` 参数: - chan:DMA 通道结构体指针变量 - config:DMA 描述符结构体指针变量 返回值: - HAL_DMA_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参数非法 - HAL_DMA_STATUS_OK: 成功 ### 获取 DMA 发送状态 函数原型: ```c enum dma_status hal_dma_tx_status(struct sunxi_dma_chan *chan, uint32_t *left_size) ``` 参数: - chan:DMA 通道结构体指针变 - left_size: 存放剩余长度的指针变量 返回值: - DMA_INVALID_PARAMETER: 参数非法 - DMA_IN_PROGRESS: 正在进行 - DMA_COMPLETE: 传输完成 ### 启动 DMA 传输 函数原型: ```c hal_dma_status_t hal_dma_start(struct sunxi_dma_chan *chan) ``` 参数: - chan:DMA 通道结构体指针变量 返回值: - HAL_DMA_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参数非法 - HAL_DMA_STATUS_ERROR: 失败 - HAL_DMA_STATUS_OK: 成功 ### 停止 DMA 传输 函数原型: ```c hal_dma_status_t hal_dma_stop(struct sunxi_dma_chan *chan) ``` 参数: -chan:DMA 通道结构体指针变量 返回值: - HAL_DMA_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参数非法 - HAL_DMA_STATUS_ERROR: 失败 - HAL_DMA_STATUS_OK: 成功 ### 初始化 DMA 控制器驱动 函数原型: ```c void hal_dma_init(void) ``` 参数: - 无 返回值: - 无 ### 申请一致性内存 函数原型: ```c void *dma_alloc_coherent(size_t size) ``` 参数: - size: 申请内存的大小 返回值: - ptr: 内存缓冲区指针 ### 释放一致性内存 函数原型: ```c void dma_free_coherent(void *addr) ``` 参数: - addr: 内存缓冲区指针 返回值: - 无 ## 调试节点 - `menuconfig` 选择测试文件`CONFIG_HAL_TEST_DMA` - s系统启动后执行`hal_dma`即可,若结果为 “PASS”, 则表明当前 DMA 基本功能是否正常 ## 模块使用范例 ```c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DMA_TEST_LEN 1024 static void dma_test_cb(void *param) { hal_log_info("DMA finished, callback to do something...\n"); } int cmd_test_dma(int argc, char **argv) { int ret, i; struct sunxi_dma_chan *hdma = NULL; char *buf1 = NULL,*buf2 = NULL; struct dma_slave_config config = {0}; uint32_t size = 0; hal_log_info("run in dma test"); buf2 = dma_alloc_coherent(DMA_TEST_LEN); buf1 = dma_alloc_coherent(DMA_TEST_LEN); if (buf1 == NULL) { hal_log_err("malloc buf1 error!"); goto end; } if (buf2 == NULL) { hal_log_err("malloc buf2 error!"); goto end; } memset(buf1, 0, DMA_TEST_LEN); memset(buf2, 0, DMA_TEST_LEN); for (i = 0;i < DMA_TEST_LEN; i++) buf1[i] = i & 0xff; hal_dcache_clean_invalidate((unsigned long)buf1, DMA_TEST_LEN); hal_dcache_clean_invalidate((unsigned long)buf2, DMA_TEST_LEN); /* request dma chan */ ret = hal_dma_chan_request(&hdma); if (ret == HAL_DMA_CHAN_STATUS_BUSY) { hal_log_err("dma channel busy!"); goto end; } /* register dma callback */ ret = hal_dma_callback_install(hdma, dma_test_cb, hdma); if (ret != HAL_DMA_STATUS_OK) { hal_log_err("register dma callback failed!"); goto end; } config.direction = DMA_MEM_TO_MEM; config.dst_addr_width = DMA_SLAVE_BUSWIDTH_8_BYTES; config.src_addr_width = DMA_SLAVE_BUSWIDTH_8_BYTES; config.dst_maxburst = DMA_SLAVE_BURST_16; config.src_maxburst = DMA_SLAVE_BURST_16; config.slave_id = sunxi_slave_id(DRQDST_SDRAM, DRQSRC_SDRAM); ret = hal_dma_slave_config(hdma, &config); if (ret != HAL_DMA_STATUS_OK) { hal_log_err("dma config error, ret:%d", ret); goto end; } ret = hal_dma_prep_memcpy(hdma, (unsigned long)buf2, (unsigned long)buf1, DMA_TEST_LEN); if (ret != HAL_DMA_STATUS_OK) { hal_log_err("dma prep error, ret:%d", ret); goto end; } ret = hal_dma_start(hdma); if (ret != HAL_DMA_STATUS_OK) { hal_log_err("dma start error, ret:%d", ret); goto end; } while (hal_dma_tx_status(hdma, &size)!= 0); ret = hal_dma_stop(hdma); if (ret != HAL_DMA_STATUS_OK) { hal_log_err("dma stop error, ret:%d", ret); goto end; } ret = hal_dma_chan_free(hdma); if (ret != HAL_DMA_STATUS_OK) { hal_log_err("dma free error, ret:%d", ret); goto end; } hal_dcache_invalidate((unsigned long)buf2, DMA_TEST_LEN); hal_log_info("src buf:\n"); for (i = 0;i < DMA_TEST_LEN; i++) { if (i % 16 == 0) printf("\n"); printf("%02x ", buf1[i]); } printf("\n\n\n"); hal_log_info("dst buf:\n"); for (i = 0;i < DMA_TEST_LEN; i++) { if (i % 16 == 0) printf("\n"); printf("%02x ", buf2[i]); } printf("\n\n\n"); if (memcmp(buf1, buf2, DMA_TEST_LEN) != 0) printf("dma test fail\n"); else printf("dma test pass\n"); end: dma_free_coherent(buf1); dma_free_coherent(buf2); return 0; }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test_dma, hal_dma, dma hal APIs tests) ``` ## 常见问题 1. 使用时出现数据搬运后数据为 0 的情况 确保传输内存使用 `dma_alloc_coherent` 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