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车规MCU N32A455开发板】06.熟悉SDIO接口,移植FatFs文件系统实现文件读写

楼主:
1.概述

国民N32A455系列MCU支持1路SDIO接口,安全数字输入输出接口(Secure Digital Input and Output),简称SDIO接口, SDIO主机接口为AHB外设总线和多媒体卡(MMC)、 SD存储卡、 SDIO卡设备间提供了操作接口。SDIO时钟速率可达48MHz。

2.原理图

3.SDIO示例程序

通过官方的示例程序“Nationstech.N32A455_Library.1.1.0\projects\n32a455_EVAL\examples\SDIO\uSDCard”,测试TF卡,通过示例程序读取TF卡数据,获取TF卡信息,运行结果如下所示:

4.移植FatFs文件系统

我们先将FatFs源文件解压并添加到工程中,然后配置头文件的包含路径:

然后我们对diskio.c接口文件进行移植,直接调试官方示例程序中的应用函数,需要注意的是官方示例程序默认是DMA方式,在操作缓存的时候需要注意哦,可以参考官方示例程序的写法,具体如下所示:

/*-----------------------------------------------------------------------*/
/* Low level disk I/O module skeleton for FatFs     (C)ChaN, 2019        */
/*-----------------------------------------------------------------------*/
/* If a working storage control module is available, it should be        */
/* attached to the FatFs via a glue function rather than modifying it.   */
/* This is an example of glue functions to attach various exsisting      */
/* storage control modules to the FatFs module with a defined API.       */
/*-----------------------------------------------------------------------*/

#include "ff.h"			/* Obtains integer types */
#include "diskio.h"		/* Declarations of disk function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dio_sdcard.h"

#define diskio_BLOCK_SIZE 512

#pragma pack(4)
u32 diskio_Buffer_Block_Tx[diskio_BLOCK_SIZE / 4];
u32 diskio_Buffer_Block_Rx[diskio_BLOCK_SIZE / 4];
#pragma pack()

#define diskio_Buffer_Block_Tx ((uint8_t *)diskio_Buffer_Block_Tx)
#define diskio_Buffer_Block_Rx ((uint8_t *)diskio_Buffer_Block_Rx)

/*-----------------------------------------------------------------------*/
/* Get Drive Status                                                      */
/*-----------------------------------------------------------------------*/

DSTATUS disk_status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
{
	return RES_OK;
}

/*-----------------------------------------------------------------------*/
/* Inidialize a Drive                                                    */
/*-----------------------------------------------------------------------*/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
{
	return RES_OK;
}

/*-----------------------------------------------------------------------*/
/* Read Sector(s)                                                        */
/*-----------------------------------------------------------------------*/

DRESULT disk_read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BYTE *buff,		/*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LBA_t sector,	/* Start sector in LBA */
	UINT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
)
{
    for (UINT i = 0; i < count; i++)
    {
        SD_ReadBlock(diskio_Buffer_Block_Rx, sector++, SDCardInfo.CardBlockSize);

        SD_WaitReadOperation();

        for (UINT j = 0; j < SDCardInfo.CardBlockSize; j++)
        {
            buff[i * 512 + j] = diskio_Buffer_Block_Rx[j];
        }
    }

    return RES_OK;
}

/*-----------------------------------------------------------------------*/
/* Write Sector(s)                                                       */
/*-----------------------------------------------------------------------*/

#if FF_FS_READONLY == 0

DRESULT disk_write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const BYTE *buff,	/* Data to be written */
	LBA_t sector,		/* Start sector in LBA */
	UINT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write */
)
{
    for (UINT i = 0; i < count; i++)
    {
        for (UINT j = 0; j < SDCardInfo.CardBlockSize; j++)
        {
            diskio_Buffer_Block_Tx[j] = buff[i * 512 + j];
        }

        SD_WriteBlock(diskio_Buffer_Block_Tx, sector++, SDCardInfo.CardBlockSize);

        SD_WaitWriteOperation();
    }

	return RES_OK;
}

#endif

/*-----------------------------------------------------------------------*/
/* Miscellaneous Functions                                               */
/*-----------------------------------------------------------------------*/

DRESULT disk_ioctl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BYTE cmd,		/* Control code */
	void *buff		/* Buffer to send/receive control data */
)
{
    DRESULT res = RES_OK;

    switch(cmd)
    {
        case CTRL_SYNC:
            break;

        case GET_SECTOR_COUNT:
            *(WORD *)buff = SDCardInfo.CardCapacity / SDCardInfo.CardBlockSize;
            break;

        case GET_SECTOR_SIZE:
            *(WORD *)buff = SDCardInfo.CardBlockSize;
            break;

        case GET_BLOCK_SIZE:
            *(WORD *)buff = 1;
            break;

        default:
            res = RES_PARERR;
            break;
    }

    return res;
}

DWORD get_fattime(void)
{
    DWORD ret_val = 0;

    /* 2020-10-12 18:05:10 */
    ret_val = (20 << 25)
            + (10 << 21)
            + (12 << 16)
            + (18 << 11)
            + (05 << 5)
            + (10 /  2);

    return ret_val;
}

5.文件读写操作

在移植好FatFs文件系统后,我们就来编写一个文件系统的挂载、对文件的打开、关闭、读写这些基本操作的演示函数,如下所示: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ff.h"
#include "diskio.h"
#include "ffconf.h"

void File_System_Initialize(void)
{
    FATFS   FatFs;
    FIL     File;
    UINT    br = 0, bw = 0;
    FRESULT Result;

    uint8_t Buffer[200];
    memset(Buffer, 0, sizeof(Buffer));

    Result = f_mount(&FatFs, "0:", 1);

    if(Result)
    {
        printf("\r\nf_mount Fail! Result = %d\r\n", Result);
    }
    else
    {
        Result = f_open(&File, "0:/HELLO.TXT", FA_READ);

        if(Result != RES_OK)
        {
            printf("\r\nf_open HELLO.txt Fail! Result = %d\r\n", Result);
        }
        else
        {
            do
            {
                Result = f_read(&File, Buffer, 200, &br);

                if(br != 0) printf("\r\nf_read : %s\r\n", Buffer);

            } while(br != 0);

            f_close(&File);
        }

        Result = f_open(&File, "0:/TEST.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if (Result != RES_OK)
        {
            printf("\r\nf_open TEST.txt Fail! Result = %d\r\n", Result);
        }
        else
        {
            Result = f_write(&File, "TEST...", 7, &bw);

            if (Result != RES_OK)
            {
                printf("\r\nf_write TEST.txt Fail! Result = %d\r\n", Result);
            }
            else
            {
                printf("\r\nf_write TEST.txt Result = %d, bw = %d\r\n", Result, bw);
                f_sync(&File);
            }

            f_close(&File);
        }
    }
}

6.运行结果

能够正确的读取到TF卡中文件的数据内容,以及创建新文件并写入相应内容,并返回正常的写入状态值,如下图所示:

7.附件

网友:
有2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在移植FatFs后,需要对调用的SD_ReadBlock和SD_WriteBlock做一下修改,就是将这个函数的如下判断语句给注释掉:

//    if (CardType ==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
//    {
//        BlockSize = 512;
//        ReadAddr /= 5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