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保护自锁电路

楼主:
自锁电路设计

Hi,uu们,是不是经常要用到自锁电路,通常不是使用555芯片就是用比较器来做自锁,今天我们来简单看下自锁电路的设计.图1采用了比较器构建了一个自锁电路,采用低电平复位,当需要复位的时候志需要将反向端的二极管拉低一下即可,免去 三极管控制同相端和电源短接的麻烦。
图1:比较器构建的自锁电路
也可以使用555去构建,如下图2所示.
图2:使用555构建的自锁电路
工作原理见555的真值表,真值表如表1所示.
表1:555电路真值表
相对来说555还是比较贵,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有个便宜的方法做个自锁电路,构建电路如下图3所示.

图3:晶体管自锁电路
V2做为信号输入,当V2输入一个高电平信号时候,Q1g打开时候Q2-Base拉低,此时Q2导通,此时Q1-G被拉高,Q2-Base被自锁,仿真波形入下图4所示.
图4:仿真波形
仿真代码:
*#SIMETRIX
V1 V1_P 0 5 Pulse(0 5 100u 200u 200u 20m 40m)
V2 V2_P 0 5 Pulse(0 5 3m 500n 500n 50u)
R1 V1_P R1_N 10k
R2 R1_N Q2_B 1k
R3 Q2_C 0 1K
D1 V2_P Q2_C D1N4148
X$Q1 R1_N Q2_C 0 2N7002 pinnames: D G S
Q2 Q2_C Q2_B V1_P 0 Q2N2904
.GRAPH R1_N curveLabel= Q2-base nowarn=true ylog=auto xlog=auto analysis=tran|ac|dc disabled=false PROBEREF=Probe1
.GRAPH V1_P axisType="auto" persistence=-1 curveLabel="VIN" analysis="tran|ac|dc" xLog="auto" yLog="auto" nowarn=true disabled=false PROBEREF=Probe3
.GRAPH Q2_C curveLabel= Q1-G nowarn=true ylog=auto xlog=auto analysis=tran|ac|dc disabled=false PROBEREF=Probe4
.tran 100m
通常自锁电路用于过流保护,所以何不把过流保护一起做掉,简单的过流保护电路如下图5所示.

图5:过流保护自锁电路
当R4上流过的电流大于Q3的导通压降时候,Q3导通,此时Q1导通完成自锁,如果不需要精确的电流保护值,以上电路足够做过流保护,往往过流保护大于正常工作电流数倍,所以基本上不需要太精确.仿真波形如图6所示.
图6:过流保护电路波形
仿真代码如下所示:
*#SIMETRIX
V1 V1_P 0 5 Pulse(0 5 100u 200u 200u 20m 40m)
R1 V1_P R1_N 10k
R2 R1_N Q2_B 1k
R3 Q2_C 0 1K
R4 R4_P R4_N 10
D1 Q3_C Q2_C D1N4148
X$Q1 R1_N Q2_C 0 2N7002 pinnames: D G S
Q2 Q2_C Q2_B V1_P 0 Q2N2904
Q3 Q3_C R4_N V1_P 0 Q2N2904
I1 R4_N 0 0 Pulse(0 70m 3m 5m 5m 2m)
V$IPROBE1 V1_P R4_P 0.0
.GRAPH IPROBE1#p axisType="auto" persistence=-1 curveLabel="ISENSE" analysis="tran|ac|dc" xLog="auto" yLog="lin" nowarn=true disabled=false
.GRAPH R1_N curveLabel= Q2-base nowarn=true ylog=auto xlog=auto analysis=tran|ac|dc disabled=false PROBEREF=Probe1
.GRAPH V1_P axisType="auto" persistence=-1 curveLabel="VIN" analysis="tran|ac|dc" xLog="auto" yLog="auto" nowarn=true disabled=false PROBEREF=Probe3
.GRAPH Q2_C curveLabel= Q1-G nowarn=true ylog=auto xlog=auto analysis=tran|ac|dc disabled=false PROBEREF=Probe4
.tran 100m
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拜拜,记得点赞,在看.

网友A:
在振动台的前置放大器里是有过电流,过电压,过位移,超温保护的,保护动作是用CD4043闭锁,要电位器复位,重新开机才能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振动台的前置放大器里是有过电流,过电压,过位移,超温保护的,保护动作是用CD4043闭锁,要电位器复位, ...

RS触发器,和555其实是一个玩法

网友B:
积极学习积极学习,持续进步持续进步,没有不能学会的技术,没有到不了的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积极学习积极学习,持续进步持续进步,没有不能学会的技术,没有到不了的山

冲你这个精神,给你点赞

网友:
一定要好好学习模拟电子技术,一定要好好学习模拟电子技术,一定要好好学习模拟电子技术。

网友:
过电流保护的前提的输出电流的取样,一个是用电流互感器将大电流的转换成1/5  1/10等,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端并联一个大功率的小电阻,将电流转换成一个小的电压输入了。

二是采样电阻,将电流转换成一个小的电压。

三是数字电流互感器,将输出电流转换成一个直流电压了。

网友:
过电流保护的前提的输出电流的取样,一个是用电流互感器将大电流的转换成1/5  1/10等,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端并联一个大功率的小电阻,将电流转换成一个小的电压输入了。

网友C:
请问图5是不是没有过流保护啊?都没有切断回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图5是不是没有过流保护啊?都没有切断回路。

对,要靠mos管的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要靠mos管的信号

感谢回复,我在CSDN上看到了和您写的一模一样的一篇,发布时间只比这边晚了几秒,不知道是不是本人发布的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复,我在CSDN上看到了和您写的一模一样的一篇,发布时间只比这边晚了几秒,不知道是不是本人发布的 ...

是我本人发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