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原理介绍?

楼主:
有什么关于MODBUS协议的资料推荐,最近看一些MODBUS的资料,就以PLC的MODBUS通信为例,为什么有些PLC写入参数40001不行,就需要写入400001,还是对MODBUS的前世今生不是很了解,尤其是在信号传递电路方面,MODBUS经典常用的电路是什么样的?隔离和非隔离之分。

网友:
MODBUS是一种协议不是什么设备,通常使用RS232或RS485设备进行通讯,也有使用TCP设备的,MODBUS协议中的地址和数据和具体的设备有关,不同的设备中的地址或称寄存器地址,功能由设备的生产厂家有关,所以不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