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关和交换机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网管是交换不同协议的数据,交换机也是交换不同协议的数据,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是交换数据的七层网络类型不一样吗?那么家庭常用的光猫和路由器是什么,这几样东西我感觉总也分不清,不知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还是对这四种器件的本质不太清楚。

网友:
这问题好像不是新问题,网络兴起时就有了

问全了,应该是

路由器、交换机和网关:有什么区别?

网友:
交换机更专注于内部网络通信,而网关则涉及跨越不同网络的通信

网友:
中间网络设备,应该有:中继器、集线器、网桥、交换机、路由器、网关

中继器完成物理线路的连接,对衰减的信号进行放大,保持与原数据相同

集线器:也叫hub,是中继器的一种形式,区别在于集线器能够提供多端口服务,也称为多口中继器

(家里房间里从墙上的RJ45接口出来接入的所谓“路由器”其实就是集线器)楼主说的光猫则是调制解调器(又叫Modem,就是把数字信号与传输使用的光信号互相转换的设备)

网桥、交换机、路由器、网关则与ISO OSI RM 7层结构有关

网桥是把两个局域网络搭一个桥,因为两个局域网络可能使用的通信协议不一样,即两者是异构网络,那么两者通信的话就需要协议转换,用大白话说,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交流需要有一个翻译。

网桥在第二层,即数据链路层工作,将两个LAN连起来,根据MAC地址来转发帧,可以看作一个“低层的路由器”

交换机(Switch)也工作在第二层(即数据链路层),它要比集线器智能一些,能分辨出帧中的源MAC地址和目的MAC地址,因此可以在任意两个端口间建立联系,高速交换机也可以实现第三层网络层的某些任务,它和网桥的差别在于,可以理解为高级的网桥,他有网桥的功能,但性能比网桥强。交换机和网桥的细微差别就在于:交换机常常用来连接独立的计算机,而网桥连接的目标是LAN,所以交换机的端口较网桥多。

路由器(Router)工作在第三层(即网络层),它比交换机还要“聪明”一些,它能理解数据中的IP地址,如果它接收到一个数据包,就检查其中的IP地址,如果目标地址是本地网络的就不理会,如果是其他网络的,就将数据包转发出本地网络。与工作在网络物理层,从物理上划分网段的交换机不同,路由器使用专门的软件协议从逻辑上对整个网络进行划分。

网关(Gateway)又称网间连接器、协议转换器。网关在网络层以上实现网络互连,是最复杂的网络互连设备,仅用于两个高层协议不同的网络互连。网关既可以用于广域网互连,也可以用于局域网互连。网关是一种充当转换重任的计算机系统或设备。显然它和网桥简单连接两个LAN不一样

搬砖+个人理解,再次温故而知新,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

网友:
简单说:

交换机:二层设备,只负责进行数据的交换,没有网络管理功能,在以太设备中指通过MAC地址来完成数据的传输,例如:soho网络中,PC机通过MAC地址将一个数据包发到其它PC机或路由器,但是数据包不会通过MAC地址发到soho以外的主机中。

网关:不是什么设备,是网络中的一个概念,指两个网络的连接点,例如:soho中的路由器就是网关,路由器连接和两个网络,运营商网络和soho网络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