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模拟iic,scl有异常波动

楼主:
void   gpioWriteBit(INT8U pin, INT8U val)   //val决定pin的高低电平
{
    if(val==0){
        gpio_low(pin);
    }else{
        gpio_high(pin);
    }

    return;
}

INT8U i;
    for (i = 0; i < 8; i++) // writes byte, one bit at a time
    {
        if(val & 0x80) {//字节高位先发送
            gpioWriteBit(SDA_PIN,1);   //送数据到数据线上
        }else{
            gpioWriteBit(SDA_PIN,0);
        }
        val <<= 1;
            DelayUs(HOLD_TIME);

              gpioWriteBit(SCL_PIN,1);      //置时钟信号为高电平,使数据有效
            DelayUs(HOLD_TIME);

            gpioWriteBit(SCL_PIN,0);
            //DelayUs(HOLD_TIME);

    }

以上为写函数,执行写时偶尔会有100ns波动

void   gpioI2cAck(void)
{
    ENABLE_GPIO_OUTPUT(SDA_PIN);
    gpioWriteBit(SDA_PIN, 1);

    DelayUs(HOLD_TIME);

    gpioWriteBit(SCL_PIN,1);
       DelayUs(HOLD_TIME);

         gpioWriteBit(SDA_PIN,0);
          DelayUs(HOLD_TIME);

    gpioWriteBit(SCL_PIN,0);
       DelayUs(HOLD_TIME);

    //DelayUs(WAIT_W_R_NEXT_BYTE);//读完一个字节至少等待半个周期

    return;
}   该函数为主机接到数据之后发送ack,但是ack一直发不出去,请问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没有懂的快来帮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懂的快来帮帮我

解决了,谢谢